请教"成都小财神"你是如何用电脑电源给8节AA镍氢电池充电的呀?

楼主(2004-06-17):
能具体说说吗?
电脑电源12v输出电流是多大,1A?
能够保证输出电压,与电流恒定吗?
另外,镍氢电池充电是否是,在充电电源大于饱和电压情况下,只要做到恒流就行了?
谢谢!

网友:

那是接了个CH-110的外场充电器,只靠电脑电源是不行的

楼主:

能说说为啥不能呀?

网友:

就原理来讲,充电器和电源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翻翻书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充,就是充不饱,而且时间无法计算。简单的说,在回路中串一限流电阻就行,防止初始充电电流过大。应应急而已。

网友:

 看来俺还需要继续学习,误导了哈

楼主:

可以充,就是充不饱,而且时间无法计算。简单的说,在回路中串一限流电阻就行,防止初始充电电流过大。应应急而已。
普通的12v变压器是否一直保持恒压呀?  是不是价格恒流的元件就可以了?
是因为电流变化太大而充不饱和吗?

网友:

是的,充电电流会变小所不太好计算。

楼主:

那串个
精密恒流源(W-3C)
    货号:WZ051 市场价:0.00 东明价:5.00
简介:  工作电压5V-15V,恒流调整500mA-5A。
不就行了吗
http://www.zz-dm.com/shangwu/lbx.php?shangji=5&fl=1&fl1=自制产品

网友:

看你的电池容量是多大的,如果按十分之一电流充电的话就要14~16个小时。如图所示,输出电流Io=Uxx/R+Iq。一般在选择R时应使Io》Iq,以避免或减小Iq变化时影响恒流特性。此电路可以给各种充电电池充电,实际使用时,可以将不同的R接入,并用开关进行转换,可调整不同的充电电流。注意加大一点的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