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教火鸟200问题,十分感谢

楼主(2004-06-20):
1、接收机板上的电调功率管2N06VL是什么管子,什么参数,可用什么代换?
2、有哪个地方买到能配套火鸟200发射机的单纯两通道接收机的?多少钱?
再次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啊,是没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唐山大兄在 2004/06/27 08:43am 编辑]

火鸟400的设备可以用吗?我有一套,http://www.5ibid.com/displayitem.asp?id=18830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回复,我想要个标准接收机配套使用,以利用火鸟的发射机

网友:

火鸟20的发射机本来就不是标准的。你买标准的接受机只是浪费钱。即便是标准的同频同制式的也没那么容易配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夜夜夜夜2004/06/30 01:00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楼上兄弟的回复,我想要个标准接收机配套使用,以利用火鸟的发射机
我的一套也比单独的一个飞高标准接受机便宜,哈哈

楼主:

多谢各位了,
我讨厌原配的那个接收机啊,既然配不到标准的,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