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4-06-21):
昨天去飞才知道,同一个场地居然有三个人的遥控接收是同频率的,我是新手,搞不懂同频率到底会怎样干扰设备,不同牌子的遥控同频率也一样会干扰吗?如果互相可以干扰的话,那么两个同频率的发射机是不是其中一个可以当教练机用呢?是的话可就爽了,最少不用买教练线了!

网友:

同频意味着坠机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6/21 11:34am 编辑]

同频但干扰信号的编码方式不同的话就是失控;编码方式相同、功率相当的话,指令信号混在一起,也是失控。只有编码方式相同、干扰信号覆盖原信号,这样才能接管飞机。(我的猜想,未经证实,不妨在地面试验一下。)

网友:

在发射机遥控范围内不存在功率大小的问题,因为发射信号是经过编码的调制信号,接收机不可能只接收功率大的设备发出的信号,当两台同频发射机同时工作时,结果只能是一个:乱码!接收机谁的信号也不会听的,只会抖舵,然后就是坠落……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4/06/21 07:56pm 发表的内容:
在发射机遥控范围内不存在功率大小的问题,因为发射信号是经过编码的调制信号,接收机不可能只接收功率大的设备发出的信号,当两台同频发射机同时工作时,结果只能是一个:乱码!接收机谁的信号也不会听的,只会 ...
通常接收机解码前对编码信号要进行整形,因此低于门限值的干扰会被削去。这就是说两个控制信号功率有一定差距的话,编码信号是不会混淆的。

网友:

高度重视同频的情况!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同频=摔!!!
一定要重视!!!
这样的悲剧在论坛里也不少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6/21 09:5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小包2004/06/21 09:43pm 发表的内容:
高度重视同频的情况!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同频=摔!!!
一定要重视!!!
这样的悲剧在论坛里也不少了!
嘻嘻,那就自觉使用标准频率飘带、在飞场设频点登记板,进行频率管制吧!
顺便再贴一下飘带颜色:
27 MHZ / 29 MHZ (白色)
35 MHZ / 36 MHZ (黄色)
40 MHZ / 41 MHZ (绿色)
72 MHZ / 75 MHZ (白色)

网友:

对于调频信号来说,有一种屏蔽效应,就是当同频率的两台发射机在一个地区同时开机时,功率大的信号会屏蔽掉功率小的信号。以前玩FM对讲机的时候遇到过,相隔10公里的两台对讲机正呼叫时,5公里处一台同频的对讲机发射,呼叫立刻断掉。
我想对于同一个飞场的遥控器来说,功率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因为现在的遥控器设计功率余量是很大的,在这么近的距离内,接收机有可能在这一刻收到这个发射机的信号,下一刻有可能另一个发射机占上风,即使编码完全一样,也会出现严重的误码造成失控。
另请教一下,国内频率飘带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06/21 09:57pm 发表的内容:
对于调频信号来说,有一种屏蔽效应,就是当同频率的两台发射机在一个地区同时开机时,功率大的信号会屏蔽掉功率小的信号。以前玩FM对讲机的时候遇到过,相隔10公里的两台对讲机正呼叫时,5公里处一台同频的对讲 ...
国内对频率飘带似乎并没有作任何规定。(我在网上没找到过)。刚才贴的是电动模型网上面的:
http://www.elemodel.com/list.asp?id=86

网友:

我就被同频害过一次,那人还是个老外,没语言了,只有认了,他的是固定翼,我的可是直升机也。以后建议大家在背上背个频率牌,这样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