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问题2!

楼主(2004-06-22):
请问:
1、是否所有的镍氢和镍镉电池的正级上都有四个小孔?它们的名称是什么?
2、那几个小孔是做啥用的?
3、为啥我的电池一种有孔,一种没孔?但都能充进电,不知那种才是正确的?
4、两种电池可混用吗?不能又为啥?

网友:

俺只见过  AAA(七号) 镍氢 镍镉 电池上有这种孔

网友:

气压平衡,避免壳体膨胀。一般带孔的适合高C值充、放电。也就是说:适合大电流充、放电的(高功率型)电池,会带带气压平衡孔。

网友:

说得好

楼主:

那就是说,不带孔的也是充电电池,只不过不适合大电流充、放电。那一般是带孔的容量大还是不带孔的容量大?用在发射机上哪种更好?(都是单独充电,不在发射机上充)

楼主:

没人理,顶下。大家在给说下。

网友:

容量大小看看电池上标注的就有了,用在发射机上哪种都没问题,一般是新旧相似,相同型号、容量的电池一起使用较好。

楼主:

能测出电池的真实容量吗?方法教下!

网友:

没孔的,实际上也是有孔,只不过孔小,隐蔽一些,从表面上看不见罢了。在发射机上用没孔(小孔)较好,减小在过低电压时漏出电解液,共参考。

楼主:

能测出电池的真实容量吗?方法教下! 我想测下我的电池的容量,好确定用到啥地方。谢了!

网友:

要测电池的实际容量比较麻烦,先用自动充电的充电器(最好是负斜率检测充满,并且是单节充电的),再做一个恒流源来对单节电池放电同时计时,放到截止电压为止,用时间乘以电流就可以知道容量了

网友:

用LM317做个恒流电源,电源就用你要测的电池,输出端接上负载,电阻,灯泡,然后根据电流表调节放电电流,并计算放电时间,臬氢终址放电电压0.8V,锂电2.75V

网友:

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06/22 03:55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
1、是否所有的镍氢和镍镉电池的正级上都有四个小孔?它们的名称是什么?
2、那几个小孔是做啥用的?
3、为啥我的电池一种有孔,一种没孔?但都能充进电,不知那种才是正确的?
...
充电电池组成电池组一定要用同类型;同容量;同状态,的电池。
所谓同状态就是所储存的电量一致,同充一起充满,同放一起放完。状态不同的(同类型,同容量)混用时,要逐个放电放到同一状态(一般1。2伏的放到0。9—1。0伏),然后一同充电,使用中要经常测量每节电池的电压,那节先出现电压下降,说明此节电池容量不足,或已损坏,应马上剔除换好电池。

楼主:

真麻烦啊!我这种超菜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