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t4vf的遥控说明书吗?没有也没关系,告诉我怎么用也行啊.谢了。

楼主(2004-06-23):
我就知道4个通道以及相应的微调,当然还有开关键,其他的就不晓得是做什么的了,还望各位指点迷津.谢了。

网友:

左上角是教练线开关,左下边是晶体,右下边 4个拨动开关是舵机正方转开关。
其它好像也没什么了。。。。

楼主:

谢了哦, 4个拨动开关都是舵机转向开关? 也就是说可以控制接受机上4个通道的反向?? 如果一个通道接的是电调呢? 接电调的通道反向会是什么结果呢? 是不是电机反转呢 ?

网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226&show=0

网友:

下面引用由51lucky2004/06/22 04:48pm 发表的内容:
谢了哦, 4个拨动开关都是舵机转向开关? 也就是说可以控制接受机上4个通道的反向?? 如果一个通道接的是电调呢? 接电调的通道反向会是什么结果呢? 是不是电机反转呢 ?
是的,我买来时接上后电机反转,把舵机转向开关拨到反方向就正常了。

网友:

都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6/23 02:31pm 发表的内容:
都可以控制4个通道的舵机反向旋转。
如果接电调通道(第3通道,油门),反向的话电机并不反向旋转(除非你把电机正负极反接了,这跟遥控器没关系),只是杆位反了而已。
对,没错!好的电调都有保护,你必须最低点油门开电源。

网友:

下面引用由51lucky2004/06/22 04:48pm 发表的内容:
谢了哦, 4个拨动开关都是舵机转向开关? 也就是说可以控制接受机上4个通道的反向?? 如果一个通道接的是电调呢? 接电调的通道反向会是什么结果呢? 是不是电机反转呢 ?
这个问题实在高
佩服

楼主:

谢了哦, 我过几天试试好了,希望别烧什么东西才好哦。 呵呵

网友:

呵呵,Futaba 4VF这么简单的功能,不会烧东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