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有根线接“接收器”三个口如何区别?

楼主(2004-06-24):
电调有根线接“接收器”三个口如何区别?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FUTABA标准的是白色代表信号线,而JR的标准是灰色代表负极,两种的中间都是正极

网友:

我没有那么专业。
我只是按代弧型的一面和其它舵机接口的方向一致。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6/23 04:48pm 发表的内容:
一般来说,从左到右,白线(信号线)、红线(电源正)、黑线(电源负)。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你把电调接接收机的那个插头的铜片朝上即可。
谢谢各位的帮助!
一般都是插头的铜片朝上接到“接收机”就可以?所有的接收机都是这样排列的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陆虎2004/06/23 08:19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各位的帮助!
一般都是插头的铜片朝上接到“接收机”就可以?所有的接收机都是这样排列的吗?
小心行得万年船

楼主:

下面引用由唐山大兄2004/06/24 12:09pm 发表的内容:
小心行得万年船
究竟怎么识别?

网友:

简单一点,反了会有什么结果 ? 如果不烧东西的话试试不就知道了。反正电源正极都是在中间的,反了应该不会烧吧? 如果这样的话就放心的试好了哦。

楼主:

就是搞不清楚!

网友:

要是有万能表,可用电阻档测量,因电源的正负极在接收机内部都是互通的,你量接收机各通道相同位置的输出脚,互通的就是电源脚,不通的是信号脚

楼主:

下面引用由ouzhenzhong2004/06/24 06:13pm 发表的内容:
要是有万能表,可用电阻档测量,因电源的正负极在接收机内部都是互通的,你量接收机各通道相同位置的输出脚,互通的就是电源脚,不通的是信号脚
好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