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电调好用吗?

楼主(2004-06-24):
用来做480电机车用或者船用电调可以吗?

网友:

好用
据说t4vf要改动

楼主:

下面引用由唐山大兄2004/06/24 12:26pm 发表的内容:
好用
据说t4vf要改动
怎么改?

网友:

好用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陆虎2004/06/24 12:55pm 发表的内容:
怎么改?
以前看过别人说的,好像一垄电调的频率和t4vf不太一样,线形不吻合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唐山大兄2004/06/24 08:02pm 发表的内容:
以前看过别人说的,好像一垄电调的频率和t4vf不太一样,线形不吻合吧,
电调的频率和发射机的发射频率不是一样的概念,电调不匹配应该是电调的中点和发射机的中点不一样而已,有些电调是可调整中点的,而翼龙的只是不能调变成要调发射机的摇杆位置来使电调能停止马达的转动。我现在用它来配振华的遥控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以前一个模友贴过,好像改个电阻就可以用在 4VF 上了。
可以翻翻以前的那个贴看看。

楼主:

这么麻烦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ouzhenzhong2004/06/24 10:54pm 发表的内容:
电调的频率和发射机的发射频率不是一样的概念,电调不匹配应该是电调的中点和发射机的中点不一样而已,有些电调是可调整中点的,而翼龙的只是不能调变成要调发射机的摇杆位置来使电调能停止马达的转动。我现在用 ...
就是说可以用了?是吗?

网友:

支持!
那位大哥说说改法?

网友:

bs98136,你不是用了,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