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PCM 10X中文说明书

楼主(2003-05-08):
1.1 遙控器
具備 5 種飛行模式,每一種飛行模式皆可自由設定及調整參數,便於適合不同飛行需求之用(例如 F3C 或 3D 花式飛行)。
副翼、升降舵及方向舵皆採用數位式微調,可自由設定微調單位移動量的大小。使用數位式微調時,遙控器會發出嗶聲,依據微調位置的不同,嗶聲的音調會隨之改變(往左微調--音調高,往右微調--音調低),因此不需觀看螢幕顯示,只聽嗶聲的音調便知目前微調的大略位置。
螢幕會自動顯示數位式微調的位置,可選擇以條狀圖形或數字來顯示微調的位置。
數位式微調的位置會自動儲存在遙控器的記憶體內,可儲存 10 架模型的微調位置。
油門採用機械式微調,以便於啟動引擎。進入數碼 83 的功能項,可調整油門微調的單位移動量。
遙控器使用 SANYO 1,100mAh 可拆式鎳鎘電池,可連續使用 5 小時。內建充電插座,可將電池取下或置於遙控器內進行充電。
具備”方向舵→油門混控”的功能,可獨立調整左右設定值,適用於各種飛行模式。
具備”副翼→油門混控”的功能,可獨立調整左右設定值,適用於各種飛行模式。
具備”升降舵→油門混控”的功能,可獨立調整上下設定值,適用於各種飛行模式。
5 組尾舵曲線皆可設定8個控制點,並且提供4種混控比例(1/1、1/2、1/4、1/10)可精確調整尾舵曲線。
十字盤混控提供獨立的”副翼→升降舵混控”及”升降舵→副翼混控”的功能,適用於各種飛行模式。具備 120° 及 140° CCPM 混控的功能。
具備伺服機位置顯示器,能由螢幕顯示每一個伺服機的位置,對於設定混控功能時非常有用。
5 種飛行模式皆具備獨立的油門、螺距及尾舵曲線,並提供副翼、升降舵及尾舵→油門混控的功能。
油門及螺距曲線皆具備指數功能,能將曲線變得更滑順。
可由遙控器調整陀螺儀的感度,在 6 種飛行模式中(N、1、2、3、4、HOLD)可選擇 3 種感度。
採用大型觸控式液晶顯示螢幕,使得 PCM10X 成為全世界最先進的遙控器系統。
可調整搖桿的鬆緊度,以符合個人的手感。
採用最新型的中央處理器(CPU),具備 SPCM、ZPCM 及 PPM 調變模式,能適用 JR 目前所有不同類型的接收機。
能儲存 10 組模型資料,可應用於 10 架模型,或同一架模型可設定不同的參數,以符合不同場合的需求。
使用鋰電池做為備份電源,可避免因鎳鎘電池沒電或沒安裝電池時,導致儲存的資料遺失。鋰電池的使用壽命為 5 年。
若使用 SPCM 調變模式,則具備失控保護的功能,第 1~8 頻道可獨立設為鎖定或失控保護。
具備 DSC 插座,能使用教飛線連接遙控器及接收機,可避免發射出電波。
圖形化的螺距及油門曲線,能設定 8 個控制點。
副翼、升降舵及方向舵皆可選擇大小動作比例、指數功能及最大行程量。
具備 8 組程式混控,其中 4 組為曲線式混控,最多可設定 8 個控制點。
--------------------------------------------------------------------------------
1.2
接收機
R1000DS 為高品質 PCM 單一轉變型接收機,具備 10KHz 超窄波段 ABC+W 安全機置,提供非平行式 RF 連結。
採用超窄帶通濾波器,接收訊號能力更強。
具備 DSC 介面,無須發射電波便可操控。
使用中央處理單元(CPU),能加強訊號接收能力,並具備 "Fail-Safe" (失控保護) 功能。
具備超高解析能力。
低消耗電流。
伺服機插座採用鍍金接腳,可提高導電性並避免氧化。
--------------------------------------------------------------------------------
1.3 伺服機
DS-8301數位式伺服機
採用寬距雙滾珠軸承,能承受遙控模型的高速振動。
使用高頻數位式擴大器,能提供比一般伺服機大五倍的把持扭力。
0.06µs 的超窄頻帶,精確度大幅提升。
提供比一般伺服機大五倍的把持扭力,但電流消耗量增加不到 10%。
由高輸出的 FET 電晶體驅動馬達。
具備 5,900 步/120° 的超高解析度。
13 位元 A/D (類比/數位) 轉換器。
--------------------------------------------------------------------------------
1.4 高性能尾舵伺服機
為了使陀螺儀能發揮最佳性能,必須慎選尾舵伺服機。一般而言,若使用速度愈快及具備精準中立點定位能力的伺服機,則陀螺儀的表現會愈好。
壓電式陀螺儀若搭配慢速的伺服機(大於 0.24 秒/60°),將會使尾舵產生追蹤現象 (Hunting),必須降低陀螺儀的感度才能消除追蹤現象;但降低陀螺儀的感度等於降低陀螺儀的性能。
JR NES-8700G 是專為搭配頂級陀螺儀而設計,在 4.8V 的電壓下能提供 0.09 秒的超高速度,採用寬距雙滾珠軸承,能提供超高性能及精確度。使用機頭鎖定式陀螺儀搭配 NES-8700G,您將發現直昇機的尾舵會更精確,鎖定能力更強。
--------------------------------------------------------------------------------
1.5 選擇陀螺儀
為了能完整使用”調整陀螺儀感度(數碼44)”的功能,建議您使用下列的陀螺儀來搭配 PCM10X:
JR G-450壓電式陀螺儀
主要功能
積體化設計,安裝容易。
完全無可動機件,使用壽命長。
線性動態範圍可達 720°/秒。
反應速度比機械式陀螺儀快 10 倍。
可由遙控器調整陀螺儀感度。
專利偏移消除器。
規 格
操作電壓:4.8~6.0V
消耗電流:28mA
外型尺寸:36×28×37mm
重 量:35g
動態範圍:0-720°/秒
JR G-450 為最新型的壓電陀螺儀,採用積體化設計,安裝容易,與 NEJ-900 具有同等級的性能。G-450 完全無可動的機件,因此不會產生任何磨損,使用壽命長。線性反應高達 720°/秒,是傳統機械式陀螺儀的 10 倍,性能卓越。
JR G-5000T鎖定式陀螺儀
主要功能
M.P.C. 控制方式(Mulit Pulse Control)。
Super Servo 專用。
可由遙控器切換鎖定模式 ON/OFF。
角速度指令控制方式。
可由遙控器調整陀螺儀的感度。
自動偏移消除器。
感測器具有雙重避振裝置。
規 格(感應器/擴大器)
操作電壓:4.8~6.0V
消耗電流:50mA
外型尺寸:32×30×36/53×38×19mm
重 量:18/33g
JR G-5000T 陀螺儀採用最先進的 M.P.C. 技術,搭配 NEJ-8700G 超級伺服機,無論在任何場合,皆能提供無與倫比的超強鎖定功能。
G-5000T 的訊號傳輸量是一般壓電式陀螺儀的三倍,因此必須搭配專用的尾舵伺服機。建議您使用 NES-8700G 或是數位式 FET 伺服機。若伺服機的反應速度愈快,則愈能精確的回歸至中立點,因此陀螺儀的表現會愈佳。一般的伺服機無法承受三倍頻的訊號,請勿使用一般的伺服機,否則可能會導致伺服機燒毀。
2.1 系統規格
系統名稱.......J120HS 電腦直昇機系統
發射機........NET-J120
發射模組.......NET-J72P,NET-J40P
接收機........R1000D
伺服機........NES-8301×4,NES-8700G×1
充電器........NEC-222
接收機電池......1,400mAh Sanyo NiCad
2.2 遙控器規格
型 號........NET-J120HS
編碼器........10 頻道電腦系統
發射模組.......40/72 MHz
調變方式.......PCM 或 PPM
輸出功率.......750mW
消耗電流.......200mA (使用 DSC 時為 70mA)
操作電壓.......1.2V×8 NiCad (9.6V) 1,100mAh
輸出脈衝.......1,000-2,000ms (中立點為 1,500)
2.3 伺服機規格
型 號........DS-8301/NES-8700G
速 度........0.19/0.09 (秒/60°)
輸入脈衝.......1.5ms±600µs
操作電壓.......4.8-6.0V
馬 達........無核心馬達
尺 寸........38×19×34.5mm
重 量........49/60g
2.4 接收機規格
型 號........1,400mAh Sanyo NiCad
樣 式........10 頻道,PCM-ABC&W
頻 率........40/72 MHz
靈敏度........5 (最小值)
選擇度........8KHz/50dB
尺 寸........53×38×16mm
重 量........32g
天 線........990mm
2.5 充電器規格
型 號.......NEC-128
輸入電壓.......AC 100-120V
輸出電流.......110mAh Tx/170mAh Rx
充電時間.......15 小時
2.6 接收機電池規格
型 號........1,400mAh Sanyo NiCad
電 壓........4.8V
尺 寸........67×45×17.5mm
重 量........136g
3.1 控制功能及位置圖
天線(Antenna)
採用可調式天線基座,使您可以自由調整天線的角度,只要鎖緊基座後方的兩支螺絲釘,便可固定天線的角度。
可將天線由基座上拆下 (以逆時針方向旋轉),收藏於遙控器右側的天線收納孔內。下次飛行時,只要將天線由收納孔取出,並旋緊於天線基座上即可。
注意: 請勿將天線直接指向直昇機,因為天線的頂端是無線電波強度最弱的部位,為了避免接收機收訊不良,最好能將天線與直昇機保持20°~45°的夾角。
主動式天線(Base Loaded Active Antenna)
您可選購主動式天線 (零件編號 JRPA155),主動式天線比標準天線短,使用可彎曲式線圈製成,外覆軟質塑膠。主動式天線發射出的電波無死角,可解決標準天線頂端電波訊號微弱的缺點,但主動式天線無法伸縮,不能收藏於遙控器右側的天線收納孔內。
接收機插座功能表
頻道號碼 頻道縮寫 頻道名稱
1 THRO 油門
2 AILE 副翼
3 ELEV 升降舵
4 RUDD 方向舵
5 GEAR 收輪腳
6 AUX 1 輔助頻道 1(主旋翼螺距)
7 AUX 2 輔助頻道 2
8 AUX 3 輔助頻道 3(陀螺儀感度)
9 AUX 4 輔助頻道 4
10 AUX 5 輔助頻道 5
11 BATT 接收機電池插座
3.2 遙控器背面圖
3.3 調整搖桿的長度
使用2mm六角扳手先放鬆固定螺絲,然後以順時針或逆時針的方向轉動撥桿頭便可調整搖桿的長度,調整好搖桿的長度後,再將固定螺絲旋緊。
3.4 頸帶的使用
PCM10X 的面板上有一個頸帶扣環,可以將遙控器頸帶的掛鉤拷在扣環上。扣環位於遙控器的重心位置,因此使用頸帶時能獲得最佳的平衡位置。
--------------------------------------------------------------------------------
3.5 調整搖桿的鬆緊度
PCM10X 提供調整搖桿鬆緊度的功能,步驟如下:
1.若您要調整副翼及方向舵搖桿的鬆緊度,先小心移除背板上的橡膠握把。
2.若您要調整油門及升降舵搖桿的鬆緊度,先小心移除背板上的橡膠蓋。
3.使用小支的螺絲起子轉動螺絲釘,順時針方向為調緊,逆時針方向為調鬆。
4.調好搖桿的鬆緊度後,再將橡膠握把及橡膠蓋裝回原位。
3.6 使用DSC控制線
DSC 控制線(直接伺服機控制線)又名”教飛線”。使用直接伺服機控制線時,遙控器不會發射出電波。正確的操作步驟如下:
1.關閉遙控器的電源(開關位於 OFF 的位置)。
2.將 DSC 線插入遙控器背板上的 DSC 插座。
3.此時遙控器的螢幕會自動閞啟,但此時遙控器不會發射出無線電波。
4.將 DSC 線的另一端與接收機電源開關的充電插頭互相連接,然後打開接收機的電源開關(開關位於 ON 的位置)。
使用 DSC 的優點:
1.使用 DSC 連線時,遙控器只消耗 70mA 的電流(一般使用時需 200mA)。
2.遙控器不會發射出電波,可避免干擾到其他人的電波,非常適合在飛行場調整直昇機時使用。
3.7 無線電波
PCM10X 採用可拆式的發射模組,若您想更換電波頻率,有下列二種方式可以選擇:
1.更換同波段,但不同頻率的晶體。例如若您使用 72MHz 的波段,可以更換 72.090、72.110 及 72.130 的晶體,共有 46 種不同頻率的晶體可以選擇。遙控器與接收機的晶體需同時更換。
2.若要使用不同波段的頻率,則需更換不同波段的發射模組及接收機。例如可以更換 35、36、40、53 及 72MHz 等不同波段的發射模組及接收機。
PCM10X 能發射 PCM (Pulse Code Modulation) 及 PPM (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 的無線電波,使用時需注意以下二點:
1.勿與他人使用相同頻率的遙控器,無論是 PCM、PPM、AM 或 FM。即使電波調變方式不同,依舊無法同時使用相同頻率的二支遙控器,以免發生電波干擾的情形。
2.購買接收機時,需注意是否與 PCM10X 相容。目前與 PCM10X 相容的接收機有 NER-638XZ、NER649S、NER-D940S 及 R1000DS。
4.1 安裝需求
將遙控系統正確地安裝在模型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以下是安裝時的一些建議:
1.使用厚度 1cm 以上的橡膠泡棉將接收機包住,再以橡皮筋來固定橡膠泡棉。如此當墜機或重落地時,可以有效地保護接收機。
2.伺服機需安裝橡膠避振墊圈及黃銅企眼,以便能隔離機身的振動。鎖螺絲釘時請勿鎖得太緊,以免降低橡膠墊圈的避振效果。安裝黃銅企眼時,需由下往上塞進橡膠墊圈內,再將螺絲釘鎖緊。鎖螺絲釘時,以不使橡膠墊圈變形為原則。
3.安裝伺服機時,需使伺服機能在最大行程範圍內自由轉動,請確定連桿不會阻礙伺服機的活動。
4.安裝各類開關時,需遠離引擎的排氣管及任何高振動的區域,並確定開關能活動自如。
5.安裝接收機的天線時,請確定主旋翼片或尾旋翼片不會打到天線。
4.2 接線圖
5.1 保護觸控式螢幕
遙控器的液晶螢幕應避免沾染灰塵、油漬以及劇烈的溫度變化。請勿使用尖銳旳物體按壓觸控面板,例如原子筆。 只可使用柔軟乾淨的布來清潔液晶螢幕,千萬不可使用任何溶劑來清潔液晶螢幕。
急遽的溫度變化會影響液晶螢幕的對比,這是正常的現象,只要溫度穩定後即會恢復正常顯示。
--------------------------------------------------------------------------------
5.2 觸控式面板的操作
觸控式面板的基本操作非常容易,只要觸摸液晶螢幕所顯示的按鍵即可。當您按壓螢幕上的任何按鍵時,遙控器會發出嗶聲,幫助您確認是否為有效的輸入。
PCM10X 的按鍵具有二段式速度,若每次只按壓一下按鍵,只能調整一個單位量的數值;若持續地按壓著按鍵不放,則數值將會快速地改變。+及- 鍵具備自動重覆輸入的功能,只要持續地按壓即可。
若螢幕顯示+CL- ,只要同時按壓+ 及 - 鍵,或按壓 CL 鍵,則對應的數值會回歸為出廠預設值。
改變設定值時,螢幕所顯示的數值只能在可調整的範圍內進行調整,到達最大值或最小值時,即使遙控器依舊會發出嗶聲,也無法再改變設定值了。
6.1 電池警報
當遙控器的電池電壓低於 9.0V 時,螢幕會顯示閃爍的”BATTERY”字樣,以及發出警報聲響。警報的聲響為連續嗶 4 聲,然後停止一會兒,再連續嗶 4 聲,總共會響 24 次。
當電池電壓低於 9.0V 時,若螢幕在開機畫面時,螢幕會顯示閃爍的”BATTERY”字樣;若螢幕在其它的畫面時,則您會聽到警報聲。當您在飛行中聽到警報聲時,請務必趕快將直昇機降落。
當遙控器發出電池警報聲時,您將無法進入”選擇模型(數碼84)”、”資料重置(數碼28)”及”資料傳輸(數碼86)”的功能項。
6.2 備份電池失效警報
PCM10X 內部有一顆 5 年壽命的鋰電池,專門用來保護遙控器內儲存的模型資料不會遺失,即使將遙控器的鎳鎘電池取出也沒有關係。當鋰電池失效時,螢幕會顯示”BACKUP ERR”,並且發出警報聲。此時您必須將遙控器送回原廠更換鋰電池,遙控器內儲存的模型資料會遺失,所有的設定值會變為出廠預設值,因此您必須重新輸入資料。
當您在飛行中發生備份電池失效的狀況時,並不會影響模型的操控,但一旦將遙控器的電源關閉後,遙控器內儲存的所有資料都將會遺失。建議您平時將模型的資料記錄在資料表上,以預防遙控器內的資料遺失。
--------------------------------------------------------------------------------
6.3 開關位置警告訊息
當您開啟遙控器的電源時,若當時的開關位置可能會產生危險的狀況時 (例如:油門鎖定、特技飛行模式 1~4),遙控器會自動發出警報聲,並且螢幕會顯示出哪一個開關不在正常的位置上,如以下二個畫面:
下圖為油門鎖定開關位於 ON 的位置。
下圖為飛行模式開關位於特技飛行模式 1~4 的位置。
當您將顯示的開關切至正常的位置時,螢幕便會恢復正常的顯示畫面,並且警報聲會自動停止。建議您最好將遙控器的電源關閉,然後再將電源開啟,如果有其它的開關不在正常的位置時,遙控器會再次警告您。
--------------------------------------------------------------------------------
6.4 鎖定全部伺服機
新型的 PCM10X 遙控器,在螢幕的右下角新增”HOLD”(鎖定伺服機)的功能鍵,如下圖所示:
按壓HOLD 鍵便可鎖定全部的伺服機,當直昇機的引擎仍在運轉時,使您可以切換飛行模式開關,觀看每一種飛行模式的微調設定值,而不需要將引擎關閉。
本功能亦具備保護裝置,當您要恢復伺服機的操控時,必須先將油門搖桿移至最低點,並且將飛行模式開關切至一般飛行模式,否則螢幕會顯示警告訊息”FM Normal and Low Throttle”。
按壓SEL 鍵可將螢幕上以條狀圖形顯示的微調設定值,切換為數字顯示,如第 7 章所顯示的開機畫面。
PCM10X 有二種輸入資料的方式--”輸入數碼”及”直接模式”。兩種方式都很好用,但對於不熟悉數碼功能的人而言,使用”直接模式”可能會比較容易。
打開 PCM10X 的電源開關,螢幕會顯示開機畫面,如下圖所示:
7.1 輸入數碼
按壓開機畫面右上角的ENTER 鍵,便可進入”輸入數碼”的顯示畫面,螢幕將顯示如下:
請參考第 8 章的數碼功能表,查詢欲進入的功能項數碼,按壓螢幕底端的數字鍵,然後按壓ENTER 鍵,便可進入該功能項。
按壓螢幕右下角的D.LIST 鍵,便可進入”直接模式”的顯示畫面;按壓螢幕右上角的ENTER 鍵,則會回到開機畫面。
7.2 直接模式
”直接模式”的畫面會列出功能項的名稱,總共有 4 頁畫面。對於不熟悉數碼功能的人而言,是非常方便的輸入方式。
按壓 + 或 - 鍵可移動反白的區塊,將反白區塊移至欲進入的功能項名稱上,然後按壓 ENTER 鍵,便可進入該功能項。您也可以直接按壓螢幕底端的數字鍵,就如同”輸入數碼”的方式一樣。
按壓螢幕右上角的PAGE 鍵,螢幕會顯示下一頁的功能項名稱。
數碼 螢幕顯示 功能說明
11 REVERSE SW 設定伺服機的逆轉開關
12 TRAVEL ADJ. 調整伺服機的最大行程量
13 D/R & EXP 大小動作比例及指數曲線的調整
15 SUB TRIM 輔助微調
16 THROTTLE HOLD 調整油門鎖定位置及設定延遲時間
17 FUNCTION SEL. 設定特技飛行模式#3及#4、高低螺距微調控制桿及數位式微調
18 THRO CURVE 設定油門曲線
23 AUTO D/R 自動大小動作比例
28 DATA RESET 清除模型的資料
41 RUDD→THRO MIX 方向舵→油門混控
42 AILE→THRO MIX 副翼→油門混控
43 ELEV→THRO MIX 升降舵→油門混控
44 GYRO SENS ADJ 調整陀螺儀的感度
47 TAIL CURVE 設定尾舵曲線
51-54 PROG. MIX1~4 標準程式混控1~4
55-58 PROG. MIX5~8 多重控制點程式混控5~8
65 SWASH MIX 選擇十字盤類型
68 PITCH CURVE 設定螺距曲線
75 SERVO MONITOR 伺服機位置顯示器
77 FAIL SAFE 失控保護及鎖定
81 MODEL NAME 模型命名
82 TRIM OFFSET 微調補正
83 TRIM RATE 設定微調開關的單位移動量
84 MODEL SELECT 選擇模型
85 MODULATION 設定發射機的電波調變方式
86 TRANSFER 傳送或接收模型的資料
87 TIMER 設定倒數計時器以及將遙控器使用時間歸零
88 KEYBOARD LOCK 設定鍵盤鎖定的密碼
8.1 Code 11
伺服機逆轉開關[REVERSE SW]
使用電子控制的方式來改變伺服機的轉動方向。PCM10X全部10個頻道的伺服機都可以改變轉動的方向,使您在安裝直昇機的伺服機時,能更容易的設定。
在進入伺服機逆轉的功能之前,必須先決定哪些伺服機需要逆轉。首先撥動PCM10X的搖桿,並且觀察每一顆伺服機的轉動方向,如果對應的伺服機其轉動方向不正確,則將之逆轉。
進入伺服機逆轉開關的功能項
鍵入數碼11或使用直接模式的選單REV.SW,便可進入伺服機逆轉開關的功能項,螢幕將顯示如下:
只要按壓螢幕底端的數字鍵,即可改變該伺服機的轉動方向。此時方格內的黑色方塊會改變位置,表示該伺服機的轉動方向已經改變。出廠預設值是NORMAL。
下列的頻道表可供您辨識每一個頻道的功能:
頻道號碼 頻道縮寫 頻道名稱
1 THRO 油門
2 AILE 副翼
3 ELEV 升降舵
4 RUDD 方向舵
5 GEAR 收輪腳
頻道號碼 頻道縮寫 頻道名稱
6 PIT. 輔助頻道1(主旋翼螺距)
7 AUX2 輔助頻道2
8 AUX3 輔助頻道3(陀螺儀感度)
9 AUX4 輔助頻道4
10 AUX5 輔助頻道5
設定完伺服機的轉動方向後,按壓ENTER鍵便可脫離本功能項。
8.2 Code 12
伺服機行程量[TRAVEL ADJ.]
伺服機的行程量,也就是一般所說的ATV或是端點。行程量就是伺服機左右方向可轉動的最大角度。PCM10X全部10個頻道都可以調整行程量,可調整範圍為0~150%,左右方向可獨立調整。調整行程量時請勿超出機械結構的活動範圍,因為伺服機卡死時會消耗大量的電流,會造成電池電壓下降,若電壓低於接收機的最低操作電壓,將導致訊號接收不良而引起失控。若使用大扭力的伺服機,當行程量過大時,可能會損壞擺臂及連桿。
進入伺服機行程量的功能項
鍵入數碼12或使用直接模式的選單TRAVEL,便可進入伺服機行程量的功能項,螢幕將顯示如下:
PCM 10X採用新型的設計,能更容易及快速地調整伺服機的行程量,可同時或獨立調整上下或左右方向的行程量。內定值是同時調整上下或左右方向的行程量(反白區塊),若按壓螢幕頂端的鍵,則可切換為調整單一方向的行程量,此時反白區塊只會覆蓋單一方向的數值。移動相對應的搖桿便可移動反白的區塊至您所要調整的數值上,如下圖所示:
按壓+鍵可增加行程量,按壓-鍵為減少行程量,若同時按壓+及-鍵,或按壓CL鍵,則回到出廠預設值100%。調整完伺服機的行程量後,按壓鍵ENTER便可脫離本功能項,並且儲存行程量的設定值。若離開本功能項後再重新進入時,系統會回復為同時調整雙向的行程量。
按壓PAGE鍵可進入下一頁的畫面,螢幕將顯示如下:
8.3 Code 13
大小動作比例及指數曲線[D/R & EXP]
大小動作比例的主要作用是改變伺服機的行程量,進而改變副翼、升降舵及方向舵的動作量。
伺服機的動作量=D/R×ATV。例如D/R=80%、ATV=100%,則伺服機的動作量為80%×100%=80%。
可由單一開關來切換副翼、升降舵及方向舵的動作比例,藉由改變直昇機的反應速率,進而達成特定的花式動作。例如3D花式飛行需要較大的動作量,而慢速側滾及側滾水平圓則需要較小的動作量。大小動作比例的功能,可使您改變直昇機在飛行時的動作量。大小動作比例及指數曲線可作單一方向的獨立調整,使您能完美地調整直昇機的反應及手感。
指數曲線不會影響伺服機的總行程量,它只會改變伺服機在中立點附近時的移動量,典型的作法是使伺服機在中立點附近的移動量變小,如此可輕易地對直昇機做細微的修正。若不採用指數曲線時,伺服機的反應將呈線性的關係,也就是說搖桿的移動量與伺服機的移動量會成等比例的關係,例如搖桿移動10%,伺服機也會移動10%。
若指數曲線的設定值為正值,則搖桿在中立點附近時,伺服機的移動量會比搖桿的移動量小。例如搖桿移動20%,可是伺服機只移動10%。當搖桿距離中立點愈遠時,則伺服機的移動量會愈大,當搖桿在端點附近時,伺服機的移動量會比搖桿的移動量大。指數曲線的設定值(正值)愈大,則伺服機在中立點附近的反應會愈小,在端點附近的反應會愈大。
如上述所言,指數曲線最典型的功用是降低搖桿在中立點附近的靈敏度,並且在端點附近保有較大的操控性。如此可使操控者雖然以較大的幅度撥動搖桿,依舊可以很平順及精確的控制直昇機。若您是初次使用指數曲線的功能,建議您先嘗試+20%的設定值,可以使您感覺指數曲線的作用,並且與無設定指數曲線的差異不會太大。
注意: PCM10X也可以將指數曲線設定為負值,其結果將提高搖桿在中立點附近的靈敏度,並且使端點附近的靈敏度變小。一般而言甚少將指數曲線設定為負值,故使用時需特別小心。
PCM10X提供副翼、升降舵及方向舵各5種不同的輸出曲線,建議您對這些曲線一一測試,將可大幅度地提升直昇機的性能。
下列的圖形可幫助您了解每一種曲線反應的差異。
圖1:一般或線性操控模式,搖桿與伺服機的移動量相同。
圖2: 一般操控模式,並且結合了正值的指數曲線。在中立點附近時伺服機的反應較小,當搖桿朝端點移動時,伺服機的反應則愈來愈大。此模式最適合於中立點附近的操控過於靈敏時使用。
圖3: 啟用VTR(可變軌跡比例)的功能後,搖桿在中立點附近是處於小動作比例(D/R=50%)的模式,當搖桿到達VTR的設定點(50%)後,遙控器會自動切換為大動作比例(D/R=100%)的模式。
圖4: 結合了線性直線及指數曲線,搖桿位置在25~75%時為線性直線,但當搖桿位置低於25%或超過75%後就變為指數曲線。換言之就是搖桿在中立點附近時為線性直線,在靠近兩邊端點時則變為指數曲線。
圖5: 結合了指數曲線及線性直線,搖桿位置在25~75%時為指數曲線,但當搖桿位置低於25%或超過75%後就變為線性直線。換言之就是搖桿在中立點附近時為指數曲線,在靠近兩邊端點時則變為線性直線。
進入大小動作比例及指數曲線的功能項
鍵入數碼13或使用直接模式的選單DR&EXP,便可進入大小動作比例及指數曲線的功能項,螢幕將顯示如下:
大小動作比例
大小動作比例可調整的範圍為0~100%。在一般飛行模式時,副翼、升降舵及方向舵的大小動作比例是由相對應的切換開關所控制(位置0或1)。當切換為特技模式或油門鎖定時,大小動作比例將由”自動大小動作比例”的功能所控制,請參閱”自動大小動作比例(數碼23)”。
首先按壓PAGE鍵來呼叫出您所想要調整的頻道(副翼、升降舵或方向舵),按壓SEL鍵可選擇開關位置(位置0、1或2),請記住在一般模式時由大小動作開關(D/R)來切換位置0或1,但位置2必須由”自動大小動作比例”的功能來控制。接下來調整您所選擇的開關位置及頻道的動作比例,按壓+鍵可增加動作量,按壓-鍵為減少動作量。若同時按壓+及-鍵,或按壓CL鍵,則回到出廠預設值100%。
設定好大小動作比例後,便可以調整指數曲線的設定值了。請記住指數曲線的數值大小並不會影響動作比例。
調整指數曲線
指數曲線可調整的範圍為±100%。指數的正值愈大,則伺服機在中立點附近的動作量便愈小,或者說靈敏度會愈小。反之亦然,若指數的負值愈大,伺服機在中立點附近的動作量便愈大,或者說靈敏度會愈大。
下列的圖形可幫助您了解指數曲線的作用。
當搖桿在中立點附近時,伺服機的動作量會變小,但搖桿往端點移動時,伺服機的動作量會隨之增大。此模式最適合於中立點附近的操控過於靈敏時使用。
當搖桿在中立點附近時,伺服機的動作量最大,但搖桿往端點移動時,伺服機的動作量會隨之減少。此模式最適合中立點附近的操控過於遲鈍時使用。
按壓+鍵可增加指數曲線的設定值,按壓-鍵為減少設定值。若同時按壓+及-鍵,或按壓CL鍵,則回到出廠預設值0%。
可變軌跡比例(VTR:Varible Trace Rate)
VTR的功能可視為”雙重大小動作比例”。VTR可調整的範圍為50~90%,以10%的比例增減。若VTR的設定值為50%,則表示搖桿位置在25~75%時為小動作比例,當搖桿位置低於25%或超過75%後就變為大動作比例。若VTR的設定值為90%,則表示搖桿位置在5~95%時為小動作比例,當搖桿位置低於5%或超過95%後就變為大動作比例。
啟用VTR後,伺服機在中立點附近會維持小動作比例的操控模式,直到搖桿到達設定的VTR控制點後,系統自動切換為大動作比例的操控模式。按壓螢幕底端的SEL鍵,便可選擇VTR的功能。
您可以選擇”LIN/EXP”(線性直線/指數曲線)或”EXP/LIN”(指數曲線/線性直線),如下圖所示:
搖桿位置在25~75%時為線性直線,當搖桿位置低於25%或超過75%後就變換為指數曲線。
換言之,曲線的中間部份為線性直線,曲線的兩端為指數曲線。
搖桿位置在25~75%時為指數曲線,當搖桿位置低於25%或超過75%後就變換為線性直線。
換言之,曲線的中間部份為指數曲線,曲線的兩端為線性直線。
曲線功能一覽表
Normal 線性直線,大小動作比例或指數曲線的調整。
VTR 50%
VTR 90%
搖桿在中立點附近時維持小動作比例的操控模式,直到搖桿到達設定的VTR控制點後,系統自動切換為大動作比例的操控模式。
LIN/EXP 搖桿位置在25~75%時為線性直線,當搖桿位置低於25%或超過75%後就變換為指數曲線。
EXP/LIN 搖桿位置在25~75%時為指數曲線,當搖桿位置低於25%或超過75%後就變換為線性直線。
設定的技巧
許多玩家發現,將副翼及升降舵設定指數曲線的功能後,當直昇機保持停懸時,可對機體做更細膩的修正,而且並不影響打滿舵時機體的反應速率。建議初次使用指數曲線的人,可對副翼及升降舵設定+15%的數值。
獨立調整個別方向的大小動作比例及指數(Adjusting Dual Rates and Expo Value Independently in Each Direction)
PCM10X可以獨立調整個別方向的”大小動作比例”或”指數曲線”。因為直昇機的副翼、升降舵及方向舵,對於不同的方向便有不同的反應速率,所以針對個別的方向需設定不同的數值,以便獲得相同的反應速率及手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技機的降舵需要稍微多一些的”大小動作比例”及少一些的”指數曲線”設定值,如此一來升舵及降舵才能有相同的反應速率。
當搖桿在中立點時為同時調整左右或上下方向的數值。只要移動對應的搖桿至您想要調整的方向,便可發現反白的區塊也會移動至您所選擇的方向,如此便可單獨調整個別方向的數值了。下圖所顯示的螢幕為將副翼打左舵時的情形,反白區塊只在上半部,此時只能調整反白區塊內的設定值。
8.4 Code 15
輔助微調[Sub-Trim]
輔助微調的功能是以電子方式來微調伺服機的中立點,全部10個頻道都可以單獨調整,可調整範圍為±250%(±30°伺服機行程量),以2%的比例增減。輔助微調能使每一架模型都具有相同的中立點,所以您不需要辛苦地調整連桿的長度,就可以使每一架模型的機械結構具有相同的中立點。
進入輔助微調的功能項
鍵入數碼15或使用直接模式的選單SUB Trim,便可進入輔助微調的功能項,螢幕將顯示如下:
按壓+或-鍵來調整伺服機的偏移量,若同時按壓+及-鍵,或按壓CL鍵,則回到出廠預設值0。
按壓PAGE鍵可進入第6~10頻道,螢幕將顯示如下:
完成輔助微調的設定後,按壓ENTER鍵便可脫離本功能項,並且儲存輔助微調的設定值。
注意: 請勿過度使用輔助微調,以免超出伺服機的最大可動範圍。雖然輔助微調的使用相當便利,但建議您還是盡可能調整好適當的連桿長度。使用輔助微調有可能使伺服機的行程量會產生偏差的副作用。
8.5 Code 16
油門鎖定[Throttle Hold]
啟用油門鎖定可以將油門伺服機固定在預設的位置上,此時油門搖桿只能操控螺距伺服機,主要應用於執行熄火降落的動作。
進入油門鎖定的功能項
鍵入數碼16或使用直接模式的選單HOLD,便可進入油門鎖定的功能項,螢幕將顯示如下:
按壓ACT鍵可啟用油門鎖定的功能,螢幕將顯示如下:
鎖定位置(Hold Position)
油門鎖定位置的可調整範圍為0~100,當您將油門鎖定的開關切到ON時,油門伺服機便會固定在您所設定的位置上。若油門鎖定的開關位於OFF時,螢幕上鎖定位置的數值下方會出現OFF的字樣,若您將油門鎖定的開關切到ON時,OFF的字樣便會消失。
注意: 如果在”功能選擇(數碼17)”的項目內,啟動了高低螺距控制桿的功能,那麼即使切換至油門鎖定時,高低螺距控制桿依舊會影響螺距曲線最高點及最低點的設定值。
自動油門鎖定的設定(Auto Cut Setting)
自動油門鎖定的功能,就是預先選擇一個控制點,當您將油門鎖定開關切到ON時,油門伺服機依舊會受您控制,直到油門搖桿到達控制點後,系統會自動進入油門鎖定的模式,此時油門伺服機才會固定在鎖定的位置上。
自動油門鎖定(AUTO CUT)的出廠預設值為INH(禁止),只要將油門搖桿移到您想要設定的位置上,然後按壓STORE鍵,螢幕上就會顯示出控制點的設定值(0~100)。此時原本的STORE 鍵會變為CLEAN鍵,按壓CLEAN鍵便可取消設定。大部份的操控者會選擇非常接近最低油門的位置,做為自動油門鎖定的控制點。
注意: 如果您沒有設定自動油門鎖定的功能,那麼無論油門搖桿目前位於什麼位置,只要將油門鎖定開關切到ON時,油門伺服機便會馬上移動至油門鎖定的預設位置上。
油門鎖定延遲
油門鎖定延遲是PCM10X新增的功能,其主要的目的是脫離油門鎖定模式時,能延遲或減緩油門伺服機回到正常位置的速度。
練習熄火降落時,可能因降落過程失敗,需脫離油門鎖定的模式而回到先前的飛行模式。若使用傳統的遙控器系統,當脫離油門鎖定模式時,引擎會瞬間回復到高轉速的狀態,將導致大齒輪盤及傳動系統的負載瞬間增加,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損毀大齒輪盤或其它部位的零件。瞬間回復的動力也會使扭力突然增加,使機體粗暴地扭轉,可能會驚嚇到操控者。
油門鎖定延遲的功能可以使引擎平順地回復到高動力輸出,減少上述的狀況產生。本功能可依據操控者的需求做調整,延遲的時間可設定為¼、½、¾或1秒鐘。按壓螢幕右下角的SEL鍵便可選擇延遲的時間。
設定的技巧
初次使用油門鎖定延遲的功能時,建議您由¼秒開始測試,先體會油門延遲的感覺,然後再依據實際的需求來設定延遲的時間。
8.6 Code 17
功能選擇[Function Select]
功能選擇可以做以下的功能設定:
啟用或禁止飛行模式#3及#4。
設定飛行模式的開關。
設定收輪腳開關(GEAR)的功能(油門鎖定、收輪腳或禁用)。
啟用AUX2開關的功能。
啟用或禁止高低螺距控制桿的功能。
若有需要時,本功能項也可以禁止飛行模式#1~#4的數位式微調功能。
進入功能選擇的功能項
鍵入數碼17或使用直接模式的選單FUNC.S.,便可進入功能選擇的功能項,螢幕將顯示如下:
額外的飛行模式功能(Flight Extra)
額外的飛行模式增加了飛行模式#3及#4,可以選擇由收輪腳或副翼大小動作比例開關來切換。出廠預設值為INH,也就是禁用飛行模式#3及#4。按壓螢幕左側FLIGHT EXTRA底下的SEL鍵一次,螢幕顯示GEAR,設定由收輪腳開關來切換;若再按壓SEL鍵一次,螢幕顯示AILE,則設定由副翼大小動作比例開關來切換。
注意: 飛行模式3及4必須配合飛行模式開關(N、1及2)做切換。
當飛行模式開關位於Normal的位置時,不論額外飛行模式(Extra Flight)開關位於ON或OFF的位罝,此時皆屬於一般飛行模式。當飛行模式開關位於#1或#2的位置時,此時真正的飛行模式便與額外飛行模式開關的位置有關聯了;若額外飛行模式的開關位於ON的位置,則原本的飛行模式#1與#2,將變為飛行模式#3與#4。
飛行模式Normal、#1、#2、#3及#4,都有獨立的油門曲線、螺距曲線、特技微調、尾舵曲線、程式混控、自動大小動作比例及陀螺儀感度的功能。
收輪腳開關(Gear Switch)
收輪腳開關有三種設定功能。出廠預設值為GEAR,也就是收輪腳開關可控制第5頻道的動作。按壓螢幕GEAR SW字樣底下的SEL鍵一次,螢幕顯示HOLD,設定第5頻道的動作由油門鎖定開關來控制;若再按SEL壓鍵一次,螢幕顯示INH,則此時第5頻道只可由程式混控來控制,而且是扮演被控端(SLAVE)的角色。
AUX2開關(AUX2 Switch)
AUX2也就是第7頻道,由AUX2開關來控制。出廠預設值為INH(禁止),此時第7頻道是扮演被控端的角色,可由程式混控來控制。按壓螢幕AUX2 SW字樣底下的ACT鍵一次,螢幕顯示ACT,設定第7頻道的動作由AUX2開關來控制;此時的ACT按鍵會變為CLEAN,按壓CLEAN鍵可回到出廠預設值INH。
數位式微調的選擇(Digital Trim Select)
數位式微調的選擇(Digital Trim Select)
本功能就是螢幕上顯示的A.D.T STUNT功能項。出廠預設值為ACT(啟用),也就是在特技飛行模式#1~#4及油門鎖定模式時,都可以使用遙控器面板上的數位式微調開關。按壓螢幕A.D.T STUNT底下的CLEAN鍵一次,螢幕顯示INH(禁止),則在特技飛行模式#1~#4及油門鎖定模式時,禁止使用遙控器面板上的數位式微調開關,但並不影響一般飛行模式的微調設定功能。
本功能的主要目的是使操控者預先設定好每一種飛行模式的微調值,然後將A.D.T STUNT設為INH,以避免日後飛行時不小心碰觸到面板上的數位式微調開關,而意外改變了微調設定值。
按壓CLEAR鍵只是很單純地禁止使用數位式微調開關,並不會將原先的微調設定值歸零。若您想改奱微調設定值,則必須先將A.D.T STUNT設為ACT,然後再進入個別的特技飛行模式內去修改微調設定值。
螺距微調控制桿(Pitch Trim Levers)
按壓螢幕上的PAGE鍵,則可以進入螺距微調控制桿的功能項,螢幕將顯示如下:
無論高或低螺距微調控制桿的出廠預設值皆為INH(禁止)。按壓螢幕PIT. LEVER LOW或HI底下的ACT鍵,則可以設定為ACT(啟用)。
位於遙控器左側的低螺距微調控制桿,可以改變螺距曲線最低點至第1個控制點的輸出值;位於遙控器右側的高螺距微調控制桿,則可以改變螺距曲線最後一個控制點至最高點的輸出值。
螺距微調控制桿的最大功用,就是當天氣或飛行狀況改變時,可以微調螺距曲線的輸出值,但前題是您必須先了解螺距曲線的功用。您可進入”螺距曲線(數碼68)”的功能項內,觀察螺距微調控制桿對螺距曲線的影響。
注意: 一旦啟用了螺距微調控制桿的功能,則全部的飛行模式及油門鎖定模式的螺距曲線,皆會受其影響。

网友A:
好

网友B:
有没T9Z的说明书啊?
9Z太强了!

网友C:
10X现在多少钱,我想要一台

网友D(2003-0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