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的改装

楼主(2004-06-28):
请问有没有电路高手能帮帮小弟的忙……
自己做了条很小的帆船,以前大的收索机装不了了……
我想把普通
舵机
改装用来做帆船的收索机。
把自己的FUTABA的原装收索机卸了,但是小弟实在是才疏……到底没能看出门道来……
所以想请教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把舵机的电位器换成多圈电位器。

网友B:
好像同时还要把齿轮限位的东东去掉哦

楼主:
感谢二位的帮忙……
再问一下……电路不用改吗?

楼主:
大概清楚怎么弄了……真是太感谢了……
意思是只用换电位器,不用改动电路就可以了吧……
还要把齿轮限位的东西去掉吧……
还有个问题……就是改装后的收索机绞盘的定位怎么办?
我现在用的专业收索机是不会自动回中的……难道非要把遥控器操纵杆的回中弹簧去掉才可以吗?
能不能在舵机上改动呢?

网友C:
[这个贴子最后由超级坦克在 2004/06/28 03:45am 编辑]
其实。。买一个电调可以很好解决你的问题。电调。。接上一个小点的马达。齿轮看你自己配咯。或者把舵机拆了里面的电路板。电位器,限位那些东西。把里面的马达接在电调里。。
这样的话,估计和专用的收索机应该差不多了。这样也不会有回中位点的麻烦。。嘻。。。
PS,其实原理都是差不多的。。。偶的坦克旋转炮塔是这样设计的。。。嘻。。。希望能有地方你用得着的吧

网友D:
高呀。

网友A:
看图自己改吧!!!

网友E:
用普通舵机改最简单了,把舵机里面的电位器拆了,换成固定电阻,然后把舵机出力轴的限位块去掉就OK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有大家的帮助我就有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