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的20A电调能接12V吗?

楼主(2004-07-01):
蚂蚁的20A电调能接12V吗?

网友A:
好像不能吧。 先不要接了。

网友B:
没试过。

网友C:
好像号称可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又不贵

网友D:
接上试一下,如果热得厉害,就不能用!

网友E: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