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4-07-04):
请问两个550
电机
要接多大的电调才适合?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它的电流也就十五安左右吧。但最好用五十A以上的。一百的也可以呀

网友C:
看你用在车上还是船上,车上用大的。船上小一点也行。

网友B:
你是说两个呀?
并联吗?

楼主:
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