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道的!!

楼主(2004-07-05):
T4VF
T4YF[hidepoll]

网友:

其实都一样

网友:

吉林“振华”4-6通道PCM全比例遥控设备怎么样?
http://www..com/controls/C231001.htm

网友:

FUTABA工程师的遥控器审美观在退化!

网友:

我感觉T4VF机械感较重,而T4YF则比较轻盈。可能是时间的变迁,设计上也有所改变吧。各个时期的设计风格不同,但品质应该是没有变的。我用了下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觉得4yf外观不比4vf差,但是没有电量计真是一大败笔.如果有电量计的话,选它的人应该有不少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7/05 01:45am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4yf外观不比4vf差,但是没有电量计真是一大败笔.如果有电量计的话,选它的人应该有不少吧.
 赞成!正是T4YF没电量计,所以正犹豫不决,不知道买T4VF还是T4YF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熊2004/07/05 03:13am 发表的内容:
赞成!正是T4YF没电量计,所以正犹豫不决,不知道买T4VF还是T4YF
那那两个灯是用来干嘛的呢?

网友:

哪个好用上点呀。

楼主:

好!!?

网友:

有低电量指示干嘛要用老式的指针?

网友:

照你的逻辑,手表每小时亮一下灯就行了,干嘛还要用指针或液晶数字显示分秒?

网友(2004-08-21):

顺便问一下    听说T4VF已经停产了   现在市场上的T4VF是不是有可能是假的???

网友:

假冒不太可能!是龙是蛇,一摸就知道,操纵杆的手感与国货截然不同的.

网友: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如果是假的,手感一定超差.试摇一下摇杆就能感觉到.手感差的主要原因是模具精度差.所以根本没得造假.

网友:

我正想买一套4VF,不知哪家有买(要信誉高!又便宜)

网友:

高安--高安全          就是慢  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