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关于FUTABA晶体的问题:

楼主(2004-07-06):
一般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都差频455KHz,是发射机差频还是接收机差频?
比如说,我的遥控是40.810MHz,我的接收机晶体频率应该是41.265MHz还是40.355MHz?
谢了!

网友:

你在做接收机?
最近飞了吗?

楼主:

我想试试一种可编程晶体,体积很小,装在发射机里,接收机在配超小晶体!
不只他们之间关系如何?

网友:

频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40.355Mhz。41.265也可以的,不过我想没有那种晶体卖。

网友:

晶体差一点都不行的。差0。001都不行。除非设备太滥,0。001都分辨不出来。

网友:

下面引用由godparent2004/07/06 03:42pm 发表的内容:
晶体差一点都不行的。差0。001都不行。除非设备太滥,0。001都分辨不出来。
这位小哥有所不知了,外差式接受机对上差频信号和下差频信号都能接受到的,主要靠高放电路的选择性来抑制镜像信号。对于40M频段来说,由于上下差频都接近工作频段,所以都能收到的。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