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发射机的天线弄断了

楼主(2004-07-07):
各位,前几天不小心把发射机的天线弄断了,在什么地方能买到?

网友:

用收音那条好了!

网友:

到家电修理店看看,

网友:

什么的天线,多长的。

网友:

不行的。 是要专门的天线。问一下经销商吧

网友:

只要天线长度接近原天线就行

网友:

建议买原厂的~

网友:

不用那么费劲吧?用老电视机的天线,台式收音机的天线,或者干脆接根电线,只要长度在1/4波长左右都可以。曾经我的手机天线断了,就直接插了根铜丝,照用。

网友:

刚刚还忘了一点,天线断了,接起来就行了呗!

网友:

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07/07 09:15pm 发表的内容:
刚刚还忘了一点,天线断了,接起来就行了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熊2004/07/07 11:05pm 发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