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用双电调给接收机供电能给舵机提供大电流吗?

楼主(2004-07-09):
有BEC功能的电调一般在高电压下对舵机使用数量和大小有严格要求。小弟想问,在多电机动力情况下(比如双无刷电机),用多个电调给各电机供电,电调并联和接收机相连的话可以改善舵机使用的苛刻条件么?

网友:

说点我个人的观点。但这纯粹是理论分析,没有经过实际使用,所以不能保证一定正确。如果试验失败,我可没有办法承担责任。嘿嘿
能。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两个电调要一摸一样。这样可以保证两个电调的BEC电路的输出电压尽量接近,以实现两个电调的BEC电路平衡供电。但如果两个电调的BEC电路输出的电压有较大的差异的话,其中电压高的那个就会承担较多的电流,容易引起过热损坏,而电压低的那个承担的电流就少,“吃不饱”肚子。建议将两个电调的信号线腾空,给两个电调同时接上电池,然后用精度好一些的数字万用表测量两个信号线中输出的5V BEC电压。如果两个电压的压差不大于0.05V,我觉得就可以比较保险的并联使用。但如果压差较大,最好带的舵机数量不要超过或者最多稍稍超过一个电调可以带的舵机数量。否则还是有可能烧电调的。另外有些电调的输出电压不是5V,而是比接近6V。比如许多车用的电调为了满足数码舵机的需求,一般都把电压提高到5.7V-6V。所以最好不要用两个不同的电调并联使用。如果并联使用,要按上面的原则使用。
以上个人观点,请你自己决定如何做吧。
如果有财力,最好还是买一个U-BEC。它的负荷能力相当强。电流容量可以达到3-5A,带8、9个舵机都没有问题。只是价格不菲,要4、50美元了。

楼主:

谢谢大大指点。BEC输出的电压是不会随电流大小变化的吗?

网友:

从shouldbe的想法进一步延伸开来。
是否可以考虑将两个电调共地线但分开供电?
假设四个舵机,其中一个电调和两个舵机按正常接法,
另一个电调只将地线和信号线接接收机,BEC供电输出就接另两个舵机,这样应该可以做到分担负载的作用了吧?
就象图上那样

楼主:

顶,大大们来讨论

网友:

不要并到一起用,分开两路用没问题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要把两只舵机和一只电调的连线中的电源线从插头上剔出,并牢固、可靠的连接在一起。或者用专门的转接线来实现上面的连接。个人认为不是一个好办法。
tails:
BEC电路实际是一个低压差稳压器。虽然稳压器理论上输出电压是不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视稳压器输出能力和设计性能而言,不同型号的稳压器随着负载变化而稳定电压的能力差别较大。我上面两个BEC电路输出相差在50mV以内就是假设——注意是假设——两个稳压器即使输出相差50mV,但只要有一定的电流,输出高的那个的电压就会跌下来,直到第二个稳压器分流一部分电流,并和第二个稳压器保持相同的电压为止。
实际上稳压器并联,输出电压越接近(当然内阻也要越接近才好,选择同型号的电调目的即在于此),平均负担负载的可能性越大。
如果两个电调输出的电压差异较大,其实也有办法均流。办法很简单:在电调到接收机的电源线(红色导线)上均串连一个1/4W-1/2W、0.1欧姆的小电阻。这样可以利用这两个电阻来均衡电调输出的电压的差异。这种情况下,即使电压差异达到0.1V,也应该可以很好的平衡两个电调的输出。如果电压差异在50mV左右,基本上两个电调的电流差异就可以限制在0.5A。串连电阻可以通过截断红色导线中的一小段,然后焊接电阻,再套上热锁管密封的办法。

网友:

抱歉昨天没有注意你的问题的前提——“在高压下”!
注意:如果你的电调标称的可以使用BEC电路的最高电池节数是12节,那么千万不要在这个限制以上使用BEC电路!以上方法都是在标称可以使用BEC电路的最高电池节数以下,又需要带动多个舵机时的变通做法。对超过电池节数限制的情况不适用!超过电池节数,请用专用的接收机电池组,并注意给电池组充电。或者用上面提到的U-BEC电路。否则烧掉电调你只能自己慨叹了。

网友:

U-BEC模块采用的是开关电源,效率高,自身发热小,在很宽的电压范围内效率变化不大,所以可以在很高的电压下使用(比如30-60V——20-30节电池下),也可以在很低的电压下使用。高压、多个舵机的场合——如果你真的玩的起的几十节电池的电动模型——U-BEC是个比较好的选择,特别是你讨厌给接收机电池组补电、且对重量很在意的时候。否则还是用接收机电池组吧。

楼主:

讲得真是清楚,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互相交流,共同提高。

楼主:

相互交流,共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