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瓶做电源的点火用开关稳压电源

楼主(2003-02-22):
使用电瓶(6V、12V的均可)做电源的点火用开关稳压电源。
我用的电瓶是 6V 6AH 的,充一次电可以让热火头连续不间断地工作大约5个小时,这个时间已经足够长了(可以烧坏N个人火头了,呵呵!),一般地老手启动发动机每次最多不过几分钟而已。

网友:

T1、T2是什么管子啊?D又是什么型号啊?那个线圈饶几圈啊?

网友:

对电路的补充说明:
电路并不复杂,这是一个斩波型开关稳压电源,元件很容易得到。
T1是电源调整管,可以使用任何一个性能较好的**率或大功率PNP型三极管,最好用大功率的硅管,我用的是从旧的功放上拆下来的功放管(我经常帮别人修理电器,手头上有不少旧的零件),具体型号已经看不出来了。电路对T的要求不高,只要是性能良好,β> 100 就可以了。T2用9012、9015等PNP型小功率三极管。
电路中的电阻使用1/4W的电阻,最好能用金属膜电阻,因为金属膜电阻比碳膜电阻更稳定。W是调整输出电压用的,最好使用稳定性比较好的微调电阻,以免影响输出电压的稳定。推荐使用实心微调电阻或多圈精密微调电阻。
电解电容C1、C3没有特殊要求,如果用6V的电瓶来供电的话,耐压取6.3V的就可以了,性能尽可能挑好的。C2、C4用瓷片电容,不要使用涤纶电容,最好能够用音像上常用的CBB电容。
IC选用可调三端稳压集成电路LM317。
电路中的二极管D和电感L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元件。D选用性能较好的快恢复二极管(也叫高速整流二极管)或者肖基特二极管,这两种二极管在电子商场里都是比较常见的。
电感L需要自己动手绕制,电感量跟电路中的T1、R3、R4有很大关系,需要调整,我的是用Φ1mm漆包线在Φ22mm的工字形铁氧体磁芯上绕30圈左右,绕好后用502胶水固定,电感量在1mH左右。如果没有漆包线的话,用普通的导线来绕也可以,只是绕成体积较大。如果找不到工字形铁氧体磁芯的话,可以用中波收音机里的圆形磁棒来代替,截取长约25mm的一段,在上面绕线,为了方便绕线,可以用硬纸做一个线圈的骨架。线圈的圈数与所用的磁芯体积大小有关,磁芯体积越大,所需的圈数就越少,是具体情况而定。
该电路比较简单,只要电路连接正确,无需调整就能正常工作。在输出端接一个电压表,接通电源,调整微调电阻W,如果输出电压有较大变化,说明电路连接基本正确。继续调节W,使输出电压稍大于热火头的工作电压(因为接上热火头后输出电压会降低,我做的这个降低0.05V)。然后接上热火头(为了保险起见,可以用一段阻值与热火头相同的电炉丝代替,毕竟电炉丝才几角钱一段啊),看看输出电压有没有降低很多(0.3V以上),如果降低很多,说明T1、T2连接有误,或者T1、T2性能太差,应仔细检查电路或者更换T1、T2。
由于时间匆忙,图中难免有错漏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或发现的话,可以通过电子信箱跟我联系,大家交流交流。
yqxa3e355@163.com

网友:

这个电路.电流能达到多大??

网友:

不清楚了,据说点火头没问题的

网友:

哦...点过8#头吗?

网友:

呵呵,没有,现在我觉得8号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哈哈,他的阻抗特别小,电流很大!

网友(2003-04-11):

我自己做了个,简单原理如下:用555搭个脉宽可调的振荡电路,驱动一、二只3803场效应管即可,最好对脉宽进行限制。文字

网友:

有图没有啊?

网友:

qifeng:请把图发上来!谢谢!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5iMX Shopping转移过来的!

网友(2003-05-17):

这电路静态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