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 ,你的接收机天线不是断了么,我有主意。

楼主(2004-07-10):
你买个游戏机的手柄,不用太好的,10块钱的那种就行。要线长1。5米的。把它剪了,里面有6-8根尼龙复合的线,比原状的接收机天线细一点点。很结实的。我朋友就这么用,效果很好。10快钱可买到8根的啊!

 别告诉别人!

网友:

不是啦!他是遥控的拉杆天线断掉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godparent2004/07/09 08:04pm 发表的内容:
你买个游戏机的手柄,不用太好的,10块钱的那种就行。要线长1。5米的。把它剪了,里面有6-8根尼龙复合的线,比原状的接收机天线细一点点。很结实的。我朋友就这么用,效果很好。10快钱可买到8根的啊!

  别告 ...
 是发射机的天线断了,我联系了厂家,买了新的回来,解决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