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与电机。。。

楼主(2004-07-12):
请问电压相同的情况下,电池容量的大小对电机有无影响~比如7。2V350MAH和7。2V1300MAH
对电机有啥影响~俺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

容量大了可以工作更长时间,温度就会更高。

网友:

容量大的电池重

楼主:

好象没那么简单哦~~小电机用大容量电池不会过载吗?

网友:

不太了解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ana9992004/07/12 01:17pm 发表的内容:
好象没那么简单哦~~小电机用大容量电池不会过载吗?
过载!
相同电压下,电机功率不变,电池容量越大,放电时间越长,

网友:

同上。

网友:

电网的容量够大了吧, 几百上千瓦的电动工具和不到10瓦的小电器都在一个线路里,不一样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