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华FM都没做好,就去做PCM。无异于走路都不稳,就要跑!

楼主(2004-07-13):
其实能把FM设备做得很过硬已经不容易了。FM设备结构比PCM设备简单,FM设备都没解决好安全性问题,就去做PCM,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大跃进”。

网友:

FM过时了,从发展的眼光看还是要全力发展新一代产品。
我们的彩电也没从黑白的开展呀,到现在不是也成的日本彩电业的对手了吗?

网友:

pcm不一定就代表更高级或更好用.另外pcm也可以是fm啊!pcm只是指设备的编码方式,fm是指设备的发射方式是调频发射;和FM相对应的应该是AM;和pcm相对应的应该是ppm! 楼上的两位连基本概念都没搞清楚,就来批评国货了?建议再学习一下基本概念再发言.

网友:

楼主真是好笑,连FM和PCM都没有搞清楚就胡言乱语了。
FM是调制方式
PCM/PPM是数据编码方式
现实状态下,PCM比PPM更稳定不易受干扰,且只有PCM才算是真正的数码方式。

网友:

我就要支持国货,国人当自强

网友:

下面引用由hhcrc2004/07/12 09:43pm 发表的内容:
楼主真是好笑,连FM和PCM都没有搞清楚就胡言乱语了。
FM是调制方式
PCM/PPM是数据编码方式
现实状态下,PCM比PPM更稳定不易受干扰,且只有PCM才算是真正的数码方式。

网友:

就是.不过存在此认识误区的人应该还是不少啊!

楼主:

不要笑我了,我是以设备为准,设备上不是写FM,就是写PCM1024,没有写PPM的。
再说我的意思大家是明白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fox在 2004/07/13 01:36pm 编辑]

还有一点要说一下,PCM设备不一定只能用FM的调制方式,也有用调幅的,也有用调相的。

网友:

编码方式 PPM,PCM俺也不太懂,我是搞电子的, 没玩过模型
我们用到的无线数据传输芯片倒是很可靠
GFSK调制方式 ,硬件CRC校验,自动地址识别,每帧32字节 约1mS 一帧 用来做遥控速度绝对足够了,两边定义好通讯协议 发射端操纵杆模拟量-->A/D转换--无线发射----接收机接收---D/A转换----舵机。
    传输过程全数字,又有硬件CRC,数据接收准确无误 感觉绝对比什么PPM,PCM要强得多。不知大家有何见解?

楼主:

那些芯片所用的频率与模型飞机所规定的频率不相符,所以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

是不能直接使用了,数据传输中有通讯协议,自己还要做A/D转换,输出信号控制舵机
频率范围多在315M 433M频段 发射功率300-500mW无委也懒得管你,轻轻送送遥控1000多米

网友:

原理上是这样,无论用什么方式,从原理上讲都是很可靠的,但在实际制作时,会有很多干扰因素,如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传输中的波形畸变,调制及解调中的失真等很多问题。有很多时候,做1套没问题,做100套,问题就出来了,这也是国产设备一直无法很好克服的障碍。

网友:

依国内的技术和人才完全可以做出一流遥控器,由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所以没有哪个公司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鱼2004/07/14 03:32pm 发表的内容:
依国内的技术和人才完全可以做出一流遥控器,由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所以没有哪个公司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我的观点和你完全相同.不是厂家不争气(当然不争气是有一点),主要是国内市场狭小.想要东西又好又便宜,从今天开始,大家一起发动身边的朋友加入航模的行列吧!玩的人多了,厂家的东西自然又便宜又好.

网友:

振华大概希望以pcm相对于FM的性能优势来弥补生产上的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