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看这个充电板.

楼主(2004-07-13):
这是摩托罗拉手机的
充电器
,原机是5节镍电的
电池
.有两路输出.
单片机控制的.
输出端有4个端子,不明白其中含义,请高手指教.
这是单片机.

楼主:
楼上正解,但我就是不知道,那4个端子应该怎样接,电池正负极是分出来了.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飞鱼在 2004/07/13 08:54pm 编辑]
剩下2个端子一个是电池类型检测一个是温度检测,等我把我的找出来看看再告诉你具体怎么接
你要用他给模型电池充电必须把原装电池的保护电路焊上,估计现在很难找,我是修手机的以前有很多都扔到垃圾箱去了
你的这个是9800的充电器还是618的,9800的可以充7.2伏,618的冲6伏

楼主:
手机型号我就不知了,是6V的

楼主:
顶!

网友B:
手机是T166

网友C:
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