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VF

楼主(2004-07-15):
请教:我用4VF,不知
遥控器
右侧的插孔是否是插外节电源的?如果是,要什么型号的变压装置?谢谢!

网友A:
是充电专用插孔,只能对遥控器的电池进行充电,不能做外接电源用!当遥控器开关关闭时充电插孔与电池接通,当开关打开时,充电插孔与机内电池断开。如果机内使用的不是充电电池时,千万不可使用该插孔对机内电池充电。

楼主:
可是如果用G2模拟的话,用电池是不是太费了?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B:
练G2时要把晶体拔下就省电了。
我把4VF的充电插口改了一下可用外接电源供电也可充电。

楼主:
谢谢啊!

网友C:
缘份啊

网友D:
4VF我是用USB口供电的,改一下接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4VF我是用USB口供电的,改一下接线就可以了! ”
请问怎么做,请教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