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hz与72Mhz有何区别与优劣?

楼主(2003-05-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个人认为:
现在玩模型的越来越多了,尽量避开相互的频率就好了,35、48、72,其实并不重要!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EMI在 2003/05/12 09:39am 编辑]

看当地的情况,大功率无绳电话用70MHZ/110MHZ,小的无绳电话用45MHZ,电视频道也有在72MHZ左右的可能,如果没有办法调查清楚,还是选高波段的比较好,70MHZ比35MHZ波长短了一半,天线效率提高了。
象27MHZ/35MHZ这样的波段,传播情况很复杂,有些时候遥远地方数千公里的信号过来还会很强,加上飞机天线的等效高度很高,难免不被干扰。
下面是1-5频道的图像载频和伴音频率,注意,TV信号带宽达到8MHZ,图像载频到伴音这一段都是有效信号。
频道      图像MHZ    伴音MHZ
149.7556.25
257.7564.25
365.7572.25
477.2583.75
585.2591.75

网友:

现在用大功率电台的人也多了,那种无线电台覆盖的频率很多,从低的几十兆到高的几百兆的都可以收听发送,这种就很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