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频率与距离如何调节?

楼主(2004-07-19):
27MHZ的遥控器,9V的发射机电源。遥控距离包装上说是15米。在频率不变时,增加电压能提高距离吗。想扩大到至多100米,如何解决呢

网友:

先天不足,换个遥控器吧

网友:

十么遥控器!15米!
不会是遥控车上的吧?(玩具)
加功放电路可以增距,
要是玩天上飞的还是不要用的好!!!!!!!!安全第一!!!!!!

网友:

换功率大点的高放.不懂电子的还是不要自己搞了.另外加大电压可以增加距离,但有可能会烧掉编码IC.

网友:

一般的集成电路不能超过15伏,可以加到12伏看看,要注意看工作电流。

网友:

下面引用由kaiyang2004/07/18 10:16pm 发表的内容:
27MHZ的遥控器,9V的发射机电源。遥控距离包装上说是15米。在频率不变时,增加电压能提高距离吗。想扩大到至多100米,如何解决呢
无法解决,加高电压不会增加很多距离,加高频放大会大大增加带外发射功率,变成干扰源.

网友:

接收机也不一定有晶振稳频,通带宽,容易受干扰的。

网友:

如果有晶振的话,在晶振的输出加放大器

网友:

还是换一个算了吧,财神说得没错,这纯粹是先天不足的事情,别折腾了,那个15米距离的遥控还是给小孩玩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