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修理设备的看法

楼主(2004-07-20):
[这个贴子最后由zongqing52在 2004/07/19 06:52pm 编辑]

1)首先,弄清故障现象,引起故障的原因,分析可能造成的损坏,及排除简单的外部原因.
2)确定故障在接收机还是发射机.可用代替法.即找来另一套好的同频设备(最好同品牌)试验确定故障机.
3)缩小故障范围,(!)直观法,眼看,放大镜,知接发现故障如摔坏的零件,过热便色的部件,零件受力过大引起的开焊,短路,及线路板的裂纹(裂纹处的线路肯定已断).(2)无源测量,对可疑的器件用万用表欧姆乘10测其通断,进一步发现故障.且一一排除.
4)电流法,在上述的基础上,在电源线上串一电流表(500MA)加电,看电流是不是在规定值,进而发现断路,短路故障.
5)电压法,在整机电流不大的情况下,加电,然后测各级工作电压,其顺序是:电池-执行-解码-
中频-高频.
6)仪器法,用示波器,频率计,扫频仪,场强计等.(业余条件就免了,一般故障,只要认真到不了这一步就解决了)
    以上是检修的一般顺序.检修中还有几条禁忌,1)乱拆!拆时一定要记准器件的脚的位置极性等.2)乱调!一般来说,除非损坏更换须调整,否则不要调尤其是中周,和高频线圈.
    修理中一定要慎重,如修不好也不要使故障扩大,甚至于造成多处人为故障,人为故障比一般故障难修N倍.
    修发射机时,如拆下天线,千万不要开机,很容易造成发射电路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