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怎么选择遥控器

楼主(2003-05-15):
在选择遥控器之前,先问问自己
1、准备玩什么模型:飞机?车?船?
2、准备将来玩到什么程度:什么都想玩玩?向高层次挑战?
问了自己这些问题之后,你就知道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遥控器了:
1、玩船和简单的飞机可以买4通道或者6通道的遥控器:FUTABA 4VF/FF6;SANWA RD6000;JR MAX66II ADT
2、玩车就买枪控:FUTABA 2PHKA/3PK;JR
3、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就买8通道以上的设备:FUTABA FF9;JR 3810(注意:如果是想玩直升机,最好买直升机版!高档遥控器都有直升机版和固定翼版的区别)

网友:

直升机版的能不能玩!固下翼飞机,它们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可以玩,对于直升机版的遥控器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1、直升机版的遥控器比固定翼版的功能多
2、直升机版的遥控器其实和固定翼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开机缺省画面不同
不过俺没有那么多钱去试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还是选直升机版的稳妥

网友:

FF6是初哥玩的?是不是与4VF在一个档次?

楼主:

FF6比4VF好,可以飞直升机!

网友:

FF6价格多少?

楼主:

大概在1600左右吧,不过这个价位的6通还是买MAX 66II好些,至少飞直升机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