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师傅、前辈讨教。。。

楼主(2004-07-23):
一套新的福特巴四通遥控设备,飞小金星40级练习机,发射机用普通干
电池
还行,接收机用的是比较好的电池诸如南孚、超霸等,请问接收机用这些干电池可行、安全吗?

网友A:
不行!你最好买充电电池!

网友B:
建议换充电电池!
容量大,使用时间长,
虽然一次性投资要比干电池贵,但从长远效益还是比干电池便宜的多...

网友C:
不但要换充电电池,而且最好用电池组,不然接触点太多可靠性低,有一点接触不好都要你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