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最底多少伏的电压对接受机是安全的

楼主(2004-07-23):
为何我的电显在4。8V的时侯就剩下一个绿灯亮了,而且全部摇杆动起来灯就乱跳,甚至红灯都亮了,待机时灯又跳回绿灯,我用的可是3000MAH的接受电啊

网友A:
电量显示内有一个小开关,在4.8伏和6.0伏切换.你的一定是在6.0伏的位置.

楼主:
没有,我用的就是4。8V,,果然便宜没好货,蚂蚁的东西是不行

网友A:
那个开关是看不见的,要把胶壳掀起来,很小的一各拨动开关.

楼主:
我看到开关了。,买的时侯店员给我讲了,我也拨过,压根就不是那的事,,,晕啊。难到是舵机用电量太大不成 但也不至于4。9V就显一个绿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