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失控,无解……

楼主(2004-07-24):
这几天飞云舞者失控,摔了5次了,现在都不敢飞了,电机的主轴都弯了10度了。
遥控是T4VF 40MHz 的,在地面不拉天线能到50米,全拉出天线能到很远,大概有800米以上吧,但装在飞机上一飞上去到20米就突然失控,无解,装在飞机上的接收机天线都全拉出来了。
发射机测试耗电为180MA,用简单的工具测试发射功率也够,发射机没问题。接收机原装R136F的试过,刚刚到的新的飞高6通的也试过,40.810  40.750的频率都试过,飞上去还是失控。
电调是蚂蚁的,以前用都很好的,在地面也打开电动机做拉距试过,也没问题,但飞上去还是失控。

可能是我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吗?我这临近航天城,修房子都不能超过3层,难道是这几天他们在占用40的频率做实验?

网友:

哎!
不要提了!
我们这有一台FUTABA的FF9都有时候莫名其妙失控啊!
我晕!

网友:

你地面拉距离的时候开电机了没有啊?
如果没有,把马达开起来再测试地面距离。

网友:

是不是你改动发射机的原因阿?

网友:

是不是有失速的可能?云舞者本身的动力不是很足,起飞很容易失速

网友:

对 特别是打副翼得时候,在失速情况下你会感觉越打越偏!

网友:

拆下电机,,看看是不是曾经的坠机把电容摔松腿了,FM设备本来抗电磁干扰就不行,要是真是电容松了,摔机是必然的,另外在检查有别的电磁干扰没

网友:

??futaba的设备一向都很稳定啊,我的4vf从没失控过。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模型猫在 2004/07/27 05:49pm 编辑]

        什么都试过了,地面开电动机在不同的转速下拉距,还有电容是我自己选的最好的,电机也被我换了强力磁铁了,就是失控。
       我怀疑是电调问题,在工作时稳压电源给接收机供电不稳。但在地面上拉距没问题???电调是蚂蚁的,我也改过,因为它的断电电压太高,锂电池还没用完电就断电了,把里面的393换成了103了。下次换个电调试试。
       飞机是没问题的,从地面上起飞,10米飞起来非常平稳,飞起来非常平稳,然后突然旋转90度失控,啪就摔下来(第一次)。在草地上手投起飞,也是飞得好好的,也是飞到20米,突然上下颠簸,就失控,下来了,一共试了5次。不敢拿油机实验……
         下次换个电调只有在其他地方试试了。

网友:

同情。。。
这么奇怪的事情,找到原因记得告诉我们哦!

网友:

用来试试车车啊,看看还是那样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附近有强大的干扰源,怪不得会跳舵的。
36,72的都不干扰,不会是那边控制“神5”用40频段吧?
哎~~~哪要我处的地方“太好”了。
没钱换遥控了,只好到其他地方去玩了……

网友:

你好啊!我是山西大同的,我的朋友姓刘,他说认识你,让我替他向你问个好,他建议你还玩油动,还是油动比较刺激哦!

楼主:

你好你好,
我现在又玩油的又玩电的,在学校里就玩电的,跟朋友出去就飞油机。
油机还是好玩多了,抗风强,就是上个星期六的,我就把油机飞解体了,机翼从正中间解开,还好好修。上次听他说过解体,哈哈,这次我算是亲自体验了一把。
也替我向他问声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模型猫2004/08/05 11:28am 发表的内容:
你好你好,
我现在又玩油的又玩电的,在学校里就玩电的,跟朋友出去就飞油机。
油机还是好玩多了,抗风强,就是上个星期六的,我就把油机飞解体了,机翼从正中间解开,还好好修。上次听他说过解体,哈哈,这次我 ...
哈哈,我在微软无限飞行里特意试验过,每种机型俯冲达到一定速度后作急拉起,都会机翼解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