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Futaba TY4F怎么玩G2是给油门,直升机飞不起来

楼主(2004-07-25):
原先用RD6000练习G2,后来买了一套嘉宝玩电直带了一套Futaba TY4F(在高国买的专用线),但是在练习G2加油门时直升机就是飞不起来(遥控器校对正常),感觉螺旋桨转速不够、无力,用RD6000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是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zrc在 2004/07/25 11:01am 编辑]

把油门微调开到最大!

楼主:

试过了,还不行。

网友:

设置第五通道,使用软件遥控器控制,可以自己定义控制键。
直升机进入初始画面是熄火自旋着陆模式,必须用第五通道切换到起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