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简易充电器,有人帮助设计PCB板吗?

楼主(2004-07-26):
[这个贴子最后由qc在 2004/07/26 10:50am 编辑]

简易7.2V
镍氢电池充电器
2002年,第50期,类别:电子制作
    笔者的松下摄像机原配7.2V、1400mAh的锂电池,容量太小,于是改为配7.2V、2700mAh的镍氢电池(6节串联),还为其专门制作了一个充电器。
    该充电器电路虽然简单,却有恒流充电、电流可调、可大电流快速充电、充满自动转入涓流充电等功能,适合外出旅游携带。现介绍如下:
    电路见图。接通电源后及充电过程中,均为红色LED亮。W1、R2、R3、R4、BG1组成可调恒流源,BG1采用达林顿管,调节W1可使充电电流从0~1A连续可调,由1A电流表指示。R6、W2、R7、C2、BG2和J组成电压检测电路,在充电过程中当电池电压逐渐升高达到设定值时,BG2饱和导通,J得电吸合。触点JK1转换位置,使BG1失去偏压而截止,绿色LED点亮,指示已充满电。同时接点JK2也转换位置,使R5被接入充电回路对电池组进行约100mA左右的涓流充电。改变R5的阻值就可调整涓流电流的大小,镍氢电池的涓流充电电流一般为其容量的1/50。镍镉电池一般为其额定容量的1/16。
    本机装后需要调整的只是检测部分的自停电压。方法很简单,如规定电池的终止电压为1.5×6=9.0V,可将开关K断开,在A、B两点之间接入一只可调稳压电源,把电压调整到9.0V,再调W2使J刚好吸合即可。
    另外,为电池组充电所需的直流供电电压可按公式“电压(V)=1.5×电池节数+4”来计算。还应注意快充时电池温度不超过60℃,否则,应适当减小充电电流。

网友:

这种充电器不好用的,镍氢电池是-德尔塔0检测,不是像锂电是电压检测

网友:

这么简单!可以用万用线路版做,甚至直接搭焊都可以

网友:

我可以帮你(免费),请提供PCB板的尺寸,以及板上变压器、继电器等特殊器件的封装。
niqin850@163.com

楼主:

下面引用由顽童2004/07/26 02:07pm 发表的内容:
我可以帮你(免费),请提供PCB板的尺寸,以及板上变压器、继电器等特殊器件的封装。
niqin850@163.com
好的过两天买到了就发个1:1的扫描图给你,多谢了!

网友:

发一份给我啊,谢了!
我收集了N套充电器的资料了,可惜没有扫描仪,不然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网友:

这个线路我原来做过,冲电是没问题,但检测部分几乎是不可用的,我原来是用运放做的电压比较器,实际测试时效果很差。主要的原因是继电器并非精确电子器件,而电池电压的升高是缓慢且微小的,所以电压检测部分工作在线性状态,无法完成突变(即便是运放也不行),最后是继电器很早就吱吱响,或者过早跳开。
现在商品的快冲都使用-V检测法,因为镍电池有一个特性,当用0.2C以上的电流充电时,在电池充满后(阀值通常在1.4~1.45V)如继续充电,端电压反而会下降。集成电路就是检测这一下降电压,来关断或减小充电回路的。

网友:

这个电路没什么实用价值。还不如做个恒流充电电路。用计时法来充电好呢。
如果有好的电路,我是可以帮你做电路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