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摸过模型,问个弱智问题什么是混控呀?

楼主(2004-07-29):
是不是输入一路信号,控制另外两路成比例的信号?

楼主:
还是没明白

网友A:
混控就是把很多动作经过电路板及元件的作用进行分类,然后实现在遥控器上同时操作几个动作而模型也能接到发出的指令,进行响应的那个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