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改进T4VF的帖子,改5通的(不是固顶的那个,那个看不到图片)

楼主(2004-08-03):
寻找改进T4VF的帖子,改5通的(不是固顶的那个,那个看不到图片)

网友:

达顺风车,求改5通比例的方法.

网友:

刚刚给4VF加了1、4通道混控,大小舵,和第5通道,感觉很简单嘛!

网友:

请问熄火开关怎么改啊?

楼主:

两根导线应该装在开关的长开还是长关上?还有接收机应该怎么接线?通过什么实现?

网友:

常开常闭都行,接收机接舵机,其实就是最大舵量和最小舵量。

楼主:

我太菜!还是不明白!

网友:

第五通道是比例的吗?

网友:

应该是比例的,明天我试一试接上一个电位器。

网友:

OK,等着哦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改造者在 2004/08/04 01:52pm 编辑]

接电位器好象不行,我以前实验过现在还能看到我的设备上留下的电位器.

我改的是大小舵角量3档转换,熄火开关,和第五通道开关和大小舵角模式切换,

网友:

  xunicheng  朋友,请问你的1,4通道混控是如何改装的呢,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改造者2004/08/04 01:48pm 发表的内容:
接电位器好象不行,我以前实验过现在还能看到我的设备上留下的电位器.
(photo.5imx.com/up/0407/2004841343130.jpg)
我改的是大小舵角量3档转换,熄火开关,和第五通道开关和大小舵角模式切换,
你的电位器接5V电源了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改造者2004/08/04 01:50pm 发表的内容:
xunicheng  朋友,请问你的1,4通道混控是如何改装的呢,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混控室自己做了一块电路板,电路图是在财神以前发过的一个帖子上找到的。

网友:

详细怎么改,能教一下吗?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

网友:

改造者 说的对,第5通道是开关通道,刚刚接上电位器试了一下,第5通道只能输入两种状态,高电平和低电平,对应舵机的最大舵量和最小舵量。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xunicheng在 2004/08/04 06:49pm 编辑]

发射机里的混控器看这里<url> http://www.uoguelph.ca/~antoon/gadgets/mixer.htm </url>
前面搞错了,不是1、4通道混控,是副翼和升降舵混控,好像应该是2、4通道吧?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是菜鸟啊!呵呵!

网友:

:  4+1 Futaba T4VF加装第五通
Futaba T4VF加装第五通道和熄火开关的方法:
1.将T4VF背后上的4个自攻螺丝拧开,打开后盖了。
2.在发射机上盖预留位置上打6毫米的孔,固定纽子开关,开关要选用质量好的,打孔的位置根据个人的习惯。
从T4VF的主线路板所示A、B两焊点焊接出两根带导线,连接到妞子开关的两个引脚上。按照图中所示的位置焊接0.1uf的电容器,电容器可用磁片/涤纶/独石等。
3.用一个500-800欧姆的电阻串联一个妞子开关连接油门电位器5V端和中点。打开开关时,强行把油门电位器中点电位拉高,油门关死。
附件:

网友:

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08/04 06:14pm 发表的内容:
改造者 说的对,第5通道是开关通道,刚刚接上电位器试了一下,第5通道只能输入两种状态,高电平和低电平,对应舵机的最大舵量和最小舵量。

 应该从新认识以下接收机了.CN1是付翼CN2是升降CN3是油门CN4是方向(仅限FUTABA)

网友A:
好像是老版的4VF能改比例的。新版的只能改开关的。

网友B:
介绍清楚点!

网友C(2005-08-04):
爽,有资料吗

网友D(2006-01-13):
http://www.cmol.cn/person/hycf/2005/03112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