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镍氢电池

楼主(2004-08-03):
请问镍氢
电池
充满电后放着会不会放电?如会放电电压会下降多少?这对电池有无影响.谢谢!

网友A:
会,飞之前再冲上十几二十分钟。对电池有什么影响还真的不太清楚,不过模型的咚咚本来就是工作在极限状态,不可能用一辈子啊!等抗不住了就可以扔了。

网友B:
有一点影响。如果你打算长期放置(超过1个月),就只充1/4到1/2的电,这样对电池最好。

网友C:
电池都要自放电的,放的越久电压越低.现在有些便宜的锂电都是国外库存的新品,只不过放太久了电压很低,寿命也受了影响.所以飞之前只要没用过最好再充一会,配备外场充电器就用的上了,呵呵

网友D:
锂聚合物的电池自放电极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