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30厘米沿长线卖10元贵不贵?

楼主(2004-08-04):
(无正文)

网友:

我是把舵机拆开用三根细电线直接把导线延长。

网友:

是啊
我用普通的插销做的
好着呢

网友:

花那个钱不直。

网友:

自己用烙铁焊上延长先就好了,何必要买呢?DIY吧

网友:

如果是原装的就不贵(但没能便宜),仿做的就贵(便宜也没有)。

网友:

我买的fu的原装的要20元呢!!!!!!!!!!!!!

网友:

可以到市场上买来插头和线自制嘛

网友:

下面引用由何光2004/08/22 10:24am 发表的内容:
可以到市场上买来插头和线自制嘛
就是合适的插头不好买

网友:

我在买材料做最多2¥,10分钟就可以做出2根。
插头+线+热缩管+10分钟=2根

网友:

我买安龙的才4元

网友:

电脑数据排线劈开,能做十好几根呢。
什么?你问插头怎么办?你的舵机不带插头的吗?

网友(2004-09-08):

   自己做最好呀!太简单了!!

网友:

有人卖到3。5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