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zh请进

楼主(2004-08-03):
可不可以给你的Q我啊?

网友:

我没有qq,你可以把问题提出来,大家会回答你的,这里比我经验丰富的人很多的。不要害羞,我都飞丢了2架飞机,比你还多一架。

楼主:

我问的问题比较低能啊!既然这样,那我就大胆问啦:
怎么样判定XX通道,是看说明吗?或者是。。。。。。

网友:

回答你的问题:
4个通道:
1:控制垂直尾翼左右转向一个通道;
2:控制马达转速一个通道;
3:控制水平尾翼完成升降动作一个通道;
4:控制翅膀上的两个副翼,完成左右转向和横滚一个通道;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电动>固定翼-电固话题....转移过来的!

网友:

网上有下载得T4VF说明书,下一个来看一下就很明白了!!

网友:

要看几个通道很简单.一般遥控器型号上都有写的,例如:
futuba ff9-9通道
jr 9x-9通道
jr 3810-8通道
futuba 3pk-3通道
futuba ff8-8通道
futuba ff7-7通道
futuba 3vc-3通道
futuba 4vf-4通道
等等等等等等....
这只是其中一种判定通道数的方法,还有很多种的.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超级坦克在 2004/08/04 00:25am 编辑]

通道的定义是。在同一个时间能一起发射出去的信号。或者说能做的动作。。
例如。。。一个4通道遥控器。。。他能同时发出4种命令,完成4种动作。。。
例如一个有4个按纽的二通道遥控器。你同时按4个开关,其中只有两个信号能发射出去。。。

网友:

下面引用由晴⊙神2004/08/03 02:16pm 发表的内容:
我问的问题比较低能啊!既然这样,那我就大胆问啦:
怎么样判定XX通道,是看说明吗?或者是。。。。。。
你的意思是一台成品飞机如何判断它用了多少通道来控制吗?
这个就看有多少个独立的调整对象,例如一个通道控制电机转速,一个通道控制垂直尾翼转向角度。
通道还可以分为开关量控制和比例控制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