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的接受机能否配9X使用?

楼主(2004-08-05):
649的接受机能否配9X使用?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649的应该没问题,这款接受机可是9通的哦!

网友C:
朋友,你高飞接受机配9X确定正常用?遥控距离有测量过吗?如果可以我也要买一个了。谢谢了!

网友D:
据说9X的接收机R900就是649的贴牌啊,小日本擅长这一手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