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小电直遥控发射机改第五通道

楼主(2004-08-08):
[这个贴子最后由小政在 2004/08/08 04:34pm 编辑]

第五通道在19脚上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小政在 2004/08/09 08:51pm 编辑]

第五通道在19脚上
电阻是1K欧的

网友:

接受机是5通道的吗.另外能否改5通比例,我没有用过这个设备所以.....呵呵

网友:

好象不对哦?好象可以改5比例通道。
我研究了一下电路:这是单片机IC,有一个8输入端的8位AD转换器,其中3个接地,5个可用,第5通道是3脚???我用示波器测了是6通道PPM信号。
哪位去试一下(控制第3脚的电压来控制第5通道的舵量)。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小政在 2004/08/09 09:0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直迷不悟2004/08/09 03:05pm 发表的内容:
好象不对哦?好象可以改5比例通道。
我研究了一下电路:这是单片机IC,有一个8输入端的8位AD转换器,其中3个接地,5个可用,第5通道是3脚???我用示波器测了是6通道PPM信号。
哪位去试一下(控制第3脚的电压来 ...
这块单片机IC的第3个脚是PPM信号输出啊,第5通道在19脚是开关同到来的,第4,6,7,8脚是1,2,3,4通道的比例调压,第12,13,14,15脚是1,2,3,4通道的正反开关,第5,9,11接地脚

网友(2005-01-05):
我有一台E-SKY3D的六通道CCPM摇控器,想用来飞亚拓450X,是机械式的.能不能把E-SKY3D的六通道CCPM摇控器改为非CCPM控制方式的?假如可以该怎么改?能教教我吗?

网友:
好贴,收藏啊
第5通道是开关的吗?能改比例吗?
还能加第六通吗?

网友:
第三脚好象没接什么呀!

网友:
好帖啊~支持。
我正为改5通道发愁呢,真是感谢大哥啊。
不过,如果能是比例的就更爽了

网友:
看不到图呀,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