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晶体丢了,谁能告知频率?

楼主(2004-08-15):
我的电直接收机晶体丢了,发射机是GWS FM GWT-4A,频段是40 MHz,81频段,发射机晶体上写着40.815,接收机得配多少的晶体?不盛感谢。

网友:

接收机配接收晶体,频率为RX 40.815。

楼主:

谢谢!

网友:


网友:

什么啊,实际的接收晶体是40.360,要和发射的相差455千赫。
现在的接收晶体都标和发射的一样,其实都是错的,只是为了好配机。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zongqing52在 2004/08/21 09:40pm 编辑]

最好买原厂的晶体!如配不上单只,可买一对40Mhz频段其它频率的晶体。
我认为接收机的中频不是455Khz,机中的455是编解码时用的,如你家电视机的遥控器里也有455!。455kc,465kc都是调幅中短波收音机的中频,只要是调频机就不能用455kc作中频,因为频率太低无法调频!我所知的几种调频电路的频率都较高如:(1)调频收音机的中频是10.7M。(2)电视机伴音第一中频是30.5M。第二中频是6.5M。彩色副载波是4.43M(3)我测过FUTABA-72M的接收机中频是29M。新幻想是10.7M。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晶振都是决定本机振荡频率的,接收机收到信号的频率与本机振荡频率的差频即是中频。如是二次变频还会有第二中频。即是所谓的超外差式接受和超超外差式接收。

网友:

又不是二次变频机,怎么会有中频。455只是在接收中滤波的,不是晶振,也不是载频的。

网友:

差455K的大多是所谓的直放式的收发设备!

网友:

只要有晶振就是“超外差”式接收。现在不会有直放式和再生式接收了。

网友:

现在的PPM方式的晶体应该发射和接收是一个频率,现在的飞高等的好象都是这样的

网友:

版主有所不知,虽然晶振上暗刻上的频率好象是同样,但实际的频率是相差455K 的,发射的高,接收的低,不信你可以看到晶振上标明哪个是发射哪个是接收使用,如果相同互换看看,那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