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楼主(2004-08-20):
您好!
  请问电源转换器(AC转DC)与
充电器
(指给
电池
充电的一般充电器)有什么不同?能不能用输出DC6V300MA的电源给4.8V700MA容量的电池充电?及用输出为DC12V1A的电源给12V17AH的畜电池充电吗?谢谢!!!

网友A:
请问电源转换器(AC转DC)与充电器(指给电池充电的一般充电器)有什么不同?
答:几乎完全相同!
能不能用输出DC6V300MA的电源给4.8V700MA容量的电池充电?
答:应该可以,只要不是很热。测一下充电电流可以算出充电时间。
及用输出为DC12V1A的电源给12V17AH的畜电池充电吗?
答:如果是标准12伏输出,应该不能充不进电。我用空载18伏的给它充电,用大功率管子整流。。。。。。。

网友B:
电源转换器(AC转DC):将交流AC输入转换成直流DC
充电器:将交流AC输入转换成直流DC,并附加有给电池充电的控制电路,最简单的就是在DC输出串一个合适的电阻做限流控制,可以对镍镉、镍氢电池充电。

楼主:
非常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