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富她爸"发射跟接收的晶振频差??

楼主(2004-08-22):
请问谁知道"富她爸"发射跟接收的晶振频差??

网友:

-=-=-=-=-=>
[这个贴子最后由zongqing52在 2004/06/18 11:41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skymouse2004/06/17 09:34pm 发表的内容:
我知道TX是发射机用的,RX是接收机用的啊?但是原理呢?我比较喜欢刨根问底,有哪位大侠知道吗?
我略知一点,发射机的晶振所标的频率是发射机的发射频率并不是晶振的频率。我测过FUTABA-72M的晶振,我分析是下列关系:
晶振————三分频————五倍频——放大器——功率放大——天线发射
                                   编码调制
43。278-——43。278/3-——14。426*5--72。130载频---72。130调频--天线发射
                                   编码调制
接收机晶振所标的是接收机的接收频率,也不是晶振频率,我分析可能是:
天线接收————混频————选频————中频放大——鉴频——解码——执行
                晶振
72。130——72。130-43。13——29。00————29。00——数码——解码——执行
                43。13
以上是我的简单分析,很可能不对,但晶振的频率是准确的,上述的原理也是对的,只不过是最简单的,要知详情,要看专门书籍。
所以FUTABA,TX72。130,实际是43。278;RX72。130实际是43。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