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改造!

楼主(2003-05-20):
我手头有不少电池,可没有一个好充电器,本想买一个单片机控制的充电器,可又觉得目前还不太合适,于是就在家找出了我以前手机用过的充电器来改造,毕竟都是带芯片的。比起那些只有一个变压器、几个二极管、一个三极管的充电器可好多了。改造过程简单:
找了两个,一个是冲三节的(3.6v),一个是冲四节的(4.8v)。

用了一个冲四节电池。

拆开外壳,把引线剪断。

上电子市场买一个电池盒(我顺便买了块板准备做点什么!)

接上就行了,注意红线接电池正极。如是电池组就找个接口。

这就是行了。这可是5号7号通吃哦!还能放电呢!经过我一段时间的使用,觉得可比那些普通的充电器好多了。使用时间明显提高了。有兴趣的朋友不防试试。

网友:

充满自动关机?

楼主:

当然了,带过充保护的.

楼主:

楼上说的问题要注意哦,可不能弄错了!
类似这种样的充电器有2.7-7.2V的,有的是还专冲锂电的!!不过4.8V的一般不是专冲锂电的.看看自己原来的手机电池就知道了.

网友:

?

楼主:

最近我在我们这的二手市场找到了一个世界通的充电器,改得好的话可以3.6-10.8V通吃.是单片机控制的.带快慢充与放电的功能.检测保护的功能也很好.

网友(2003-06-28):

我试过了,一般般。电池充得不满。

网友:

所谓自动充电器对于氢电/镉电充电而言,其效果,并不见得有什么突出优点。
以我的小灵通氢电为例,用原装自动充电器,(屏幕显示)充满电,顶多用3天就没电了,用自制简单恒流充电器充至微热,用了两天还是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