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玩过振华发射器的电脑模拟器

楼主(2004-08-23):
请问:我的发射器是振华PCM-4CH,我已经安装了电脑模拟器软件,可是发射器控制不了,是什么问题,是没安装发射器驱动软件吗?能在那里下载?
     谢谢!

网友:

PCM的不行要改变成PPM的,具体怎么做,我没有用过振华的PCM的设备

网友:

俺也没用过PCM

网友:

不能在两种方式间切换吗?我的JR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