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我做的电调

楼主(2004-08-23):
 我把电路改了一下,不知这是不是正确使用MOSFET的方法,但这个调速器确实可以用,我觉得原电路的设计使MOSFET无法夹断,从而造成速度降不下来和管子高温,我用的是好几百瓦的手Q钻电机,空载也好几安。这样改后稍好点但低速运转时仍然发热,于是用了个风扇,不想破坏风扇原型所以没有把MOSFET方在中间。这个管子实在太贵了,所以用了一个,他们要我三块五你们说是这个价吗?

楼主:


网友:

怎么改的?上个图瞧瞧?

楼主:

型号BUZ11
请问BUZ11和BUZ11A有什么区别,哪个好?

楼主:

那个印刷板的图片高度是2.5厘米

楼主:

下面引用由whjwi2004/08/22 10:14am 发表的内容:
不连接收机怎么能用呢?再说你选零件要有专业精神才行!!不要把破烂零件装上去要用好的东西:金属膜电阻、钽电解电容和独石电容马上好用!!!!!!!
我用瓷片的就是能让它好用,什么地方就是应该用相应的管子,用航天飞机的工艺去做拖拉机就是浪费,还有那个三极管,原设计使用的是上10MHZ的高频三极管,但接收机信号只有50HZ,这就是浪费,使用9013,8050这样到处都是的三极管满足这个要求真是足够足够了。

网友:

不能乱改!!!!人家鬼佬己设计好的东西。再看你的作品太烂了!!!你引出那么多线不好!!管子用六个或更多但你只用一个不行的!!!场效应管用N管!!!!!

网友:

>>我用的是好几百瓦的手Q钻电机,空载也好几安。
问一下楼主,这样的电机有多大,多重,转速多少?

楼主:

下面引用由xusong1682004/08/23 09:54am 发表的内容:
>>我用的是好几百瓦的手Q钻电机,空载也好几安。
问一下楼主,这样的电机有多大,多重,转速多少?
比透明胶内心稍粗(就是小学生上手工课用的),比21级发动机稍重,12V时转速超过15000,24v能上差不多一倍,但能烧坏,套个小号木桨(21A用)推力比油动引擎要大,我没别的浆所以不能发挥出更高效率。

楼主:

下面引用由whjwi2004/08/23 05:57am 发表的内容:
不能乱改!!!!人家鬼佬己设计好的东西。再看你的作品太烂了!!!你引出那么多线不好!!管子用六个或更多但你只用一个不行的!!!场效应管用N管!!!!!
我条件不好没感光胶,电路板是手工画的,又不是高频电路引线多又怎么样,你拆一个2000块的木田手电钻看看,里面不也是这种布局。

 快做个好的给我们看看吧!!!!!!!!!!!!!!!!!!!!!

网友:

    支持DIY精神,谁说外国佬的就不能改?引线问题可以改进,但是思想僵化就难改了!!!!!!!!!!!!!
  (顺便提议,没感光胶的话可以用热转印纸,双层板的话管子可以单独用一层,加一个显卡的风扇,可以做的更小)

楼主:

下面引用由suncxc2004/08/23 02:58pm 发表的内容:
支持DIY精神,谁说外国佬的就不能改?引线问题可以改进,但是思想僵化就难改了!!!!!!!!!!!!!
  (顺便提议,没感光胶的话可以用热转印纸,双层板的话管子可以单独用一层,加一个显卡的风扇,可以做 ...
热转印纸怎么用,在办公用品商店能买到吗?
喷墨打印机打透明胶片是不是要用特殊墨水?

网友:

>>比透明胶内心稍粗(就是小学生上手工课用的),比21级发动机稍重,12V时转速超
>>15000,24v能上差不多一倍,但能烧坏,套个小号木桨(21A用)推力比油动引擎要
>>大,我没别的浆所以不能发挥出更高效率。
哪里有卖的?买手Q钻拆要多少钱?我去市场看见的电钻都是交流的,一转起来像卡车一样的动静。

楼主:

下面引用由xusong1682004/08/23 05:11pm 发表的内容:
>>比透明胶内心稍粗(就是小学生上手工课用的),比21级发动机稍重,12V时转速超
>>15000,24v能上差不多一倍,但能烧坏,套个小号木桨(21A用)推力比油动引擎要
>>大,我没别的浆所以不能发 ...
如果你是广东的就好买了,这是电子垃圾,50块一个,还有2当行星变速箱,电子无及调速器,没电池。现在我买不到日本的了,有美国产的,有电池要价200。

网友:

说的是什么呀,

网友:

>>如果你是广东的就好买了,这是电子垃圾,50块一个,还有2当行星变速箱,电子无
>>及调速器,没电池。现在我买不到日本的了,有美国产的,有电池要价200。
谢谢老大了。电子无级调速器是什么东西?像电调一样?

网友:

哦,DIY

楼主:

下面引用由xusong1682004/08/23 09:16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你是广东的就好买了,这是电子垃圾,50块一个,还有2当行星变速箱,电子无
>>及调速器,没电池。现在我买不到日本的了,有美国产的,有电池要价200。
谢谢老大了。电子无级调速器是什么东西 ...
就是个手动电调,电路不到一克,改改就能方在接收机上!可惜我的烧了。

网友:

直流手电钻的调速开关,带正反转开关。是不是这个东西呀

!!!

网友:

谢谢2位老大

楼主:

下面引用由whjwi2004/08/24 05:51am 发表的内容:
直流手电钻的调速开关,带正反转开关。是不是这个东西呀
(photo.5imx.com/up/0408/2004824543130.jpg)
(photo.5imx.com/up/0408/2004824543131.jpg)
!!!
就是就是!日本的电路比较小,用光电耦合管做一个遥控电阻放上就成电调了,哈!
电流很大吆!

网友:

下面引用由propeller2004/08/22 11:03pm 发表的内容:
我把电路改了一下,不知这是不是正确使用MOSFET的方法,但这个调速器确实可以用,我觉得原电路的设计使MOSFET无法夹断,从而造成速度降不下来和管子高温,我用的是好几百瓦的手Q钻电机,空载也好几安。这样改后 ...
BUZ11在我们这里也是3.5元而且货极少,有的也大多是拆机件。

网友:

下面引用由propeller2004/08/23 03:30pm 发表的内容:
热转印纸怎么用,在办公用品商店能买到吗?
喷墨打印机打透明胶片是不是要用特殊墨水?

   可以买到,用protel设计好以后打印在热转印纸上,再用电熨斗烫到敷铜版上,腐蚀以后可以做出很好的板子,双层也可以,不需要用特殊墨水

网友:

>>就是就是!日本的电路比较小,用光电耦合管做一个遥控电阻放上就成电调了,哈!
>>电流很大吆!
老大,你真试过吗?电机火花对遥控没干扰吗?这东西能用在模型上太好了,功率大!

网友:

好专业,我迷糊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suncxc2004/08/24 04:58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买到,用protel设计好以后打印在热转印纸上,再用电熨斗烫到敷铜版上,腐蚀以后可以做出很好的板子,双层也可以,不需要用特殊墨水
得用激光打印机吧。可惜我只只有喷墨的,哎!喷在幻灯片上怎么过会墨迹就收缩了?根本不能用,是不是墨水质量不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xusong1682004/08/24 06:19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就是!日本的电路比较小,用光电耦合管做一个遥控电阻放上就成电调了,哈!
>>电流很大吆!
老大,你真试过吗?电机火花对遥控没干扰吗?这东西能用在模型上太好了,功率大!
有干扰的!我想加个瓷片电容就好了吧!尽量缩短导线或用屏蔽线!用在模型上就是很过瘾,不过电池撑不住,有高能锂电池。 我的Acer笔记本上就是,4.3AH,体积重量都小得吓人。但2000多块。

网友:

下面引用由propeller2004/08/24 07:21pm 发表的内容:
得用激光打印机吧。可惜我只只有喷墨的,哎!喷在幻灯片上怎么过会墨迹就收缩了?根本不能用,是不是墨水质量不好?

  是啊,要用激光的

网友:

工艺差了点

楼主:

下面引用由流星2004/08/26 08:08am 发表的内容:
工艺差了点
是扫描仪太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