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 9X 的购买心得及疑问

楼主(2004-08-24):
关于JR 9X 的购买心得及疑问
我还没有购买,不过这几天做了点功课,查了不少资料。
1。发射器上使用8节AA电池,这个电池需要自己另外购买? 说明书上推荐使用可充电式的 8N600或8N1100L,如果另买,售价约是多少?
2。发射器上的充电器,及接收机上的充电器,是使用同一只充电器的吗?因为我看到装箱单上仅是一只充电器。
3。我查了外国的网站,发现有直升机版配四只舵机,固翼版仅配三只舵机。看来购买只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区别。
4。我在外国的网站,看到9X可能搭配不同的舵机:ES539,DS811或DS8301。从说明资料上看,ES539最适合直升机,因为有耐震设计。但DS8301是数码舵机,应该是最先进。
5。国内目前没有JR的正式维修及代理。所以,所有的JR 9X 均是水货机? 也就是说,完全是靠运气了,因为维修完全没有保障。

网友:

我请人在日本买了一套JR9X。直机版,有4个舵机。老板劝我们买数码舵机版,但4个舵机要贵几百元,我就选了ES593。整体做工的确没有说的。
原装机不带发射机上的电池,要另外买。我用的是在2100mA的SONY电池,再自己买一个充电器。
JR 9X 发射机和接收机电池是用同一个充电器,能自动识别。JR这套设备的充电器是中国产的,发射机是日本原产,舵机(好像)是马来西亚产的。随机有接收机电池(4N1100)。也有发射机上用的8节电池夹(就是没有发射机电池)。
直升机版后面有一个H,价格和固定翼不一样。我的选择是买直机版,因为直机版里也有固定翼的程序,并且还不少。当然滑翔机程序也有。
我想这个东西只有靠运气了。只要能用上个几年,坏了如果没有地方修,也就不再修了。谁叫我们喜欢这个名堂?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armok在 2004/08/24 08:29am 编辑]

谢谢duanchzhu详细的回答!
你上面说的:“我用的是在2100mA的SONY电池,再自己买一个充电器。”
1。 这电池是一整块,还是分开 8 个电池?
2。 如果你买的是8个电池,那你就要先将它放到电池夹里?但我看了说明书,上面明确说明:电池夹只适合放干电池,不要放充电池。为何有这种限制?
3。 说明书上推荐,发射机使用的电池型号是:8N1100L,应该是一整块电池?
如果你买的是8块SONY电池,看来充电也是一个小问题:很少快速充电器(2小时)能一次放8个电池的。为何不直接使用发射机自身带的充电功能?
另外,你说的:“直升机版后面有一个H” 是指购买时看清包装上印有: PCM 9X H ?

楼主:

再多问一个问题:
我的手汗比普通人多点。JR表面是镀金属的,时间长了,会不会镀层出问题?
PS:我以前的手提电脑富土通,就发生过因手汗长时间接触,产生镀层出现问题的情况。

网友:

这套设备的发射机电池仓能兼容两种电池,一种是你说的8N1100(一整块电池),另一种就是8节单体电池串联(但需要电池夹,我这一套随机送有电池夹)。
至于为什么厂家推荐用干电池,可能是怕用户用在容量较小的充电电池时,发射机突然掉电(这是充电电池的特性之一:当电池放电电压降到一定的数值时,放电电压会很快地下降,以至你来不及降落,而造成损失)。也因为如此,我选了2100mA的电池。
这套设备的充电器可以对发射机电池(8节串联或者8N1100)充电,我觉得充电电流太低了,要充很久才能充满。我从来没有用随机的充电器充发射机电池,但接收机的电池一直是用随机充电器充的。
PCM 9X H中的“H”就是直升版。你可以看到H版比A版要贵些
出汗得自己想办法了。哈哈,看来你很爱惜机器呢。

网友:

买设备的地方实在太少了~~~也看不见实物~~~

楼主:

这里有实物:  http://www.5ircmodel.com/yaoshe/9X/9x.htm
谢谢duanchzhu!

网友:

请问:A版能不能飞直升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狼2004/08/27 00:46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A版能不能飞直升机?
A版除了舵机配备不一样剩下的都一样

网友:

韩国泡菜 谢了!这下就懂了,A、H版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狼2004/08/28 02:14am 发表的内容:
韩国泡菜 谢了!这下就懂了,A、H版是怎么回事。
错!谁说都一样了?
里面的软件固定翼A版有双发动协调系统和一些专用功能,没有H版飞HELI的功能

网友:

sid:  谢了!怎么说A版是不能飞直升机的,是不是?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狼2004/08/29 01:27am 发表的内容:
sid:  谢了!怎么说A版是不能飞直升机的,是不是?
国内的都是通用版,放心用吧!

网友:

先谢了!这样就马上购买了,哈哈!!!

网友(2004-10-17):
JR9X是通用版

网友:
我也想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