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模友能为大家提供混控的电路图和程序

楼主(2004-08-24):
如题

网友A:
一般都是单片机控制的
其他的模拟电路我的思路是将脉宽信号变成三角波,然后在上升段依靠电压控制控制舵机的脉宽

网友B:
只有电路图,没程序....
http://www.kleefeld.freeserve.co.uk/model/barry/pic01/rc_mixer.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