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大小舵控制开关

楼主(2004-08-25):
老话题.想自己动手试试.以前的文章打开没图了.哪位有图和制作方法给我传一下

网友:

很简单,再电位器上并一个电阻和开关就可以了 (电阻阻值你可以自己设置,还可作成舵角可调)

楼主:

那并联在哪个电位器上?有图吗?

网友:

遥控器摇杆动的那个.

网友:

并电阻不行吧?
应该是串,而且是串两个一样的。

网友:

反正是随便你,只要不太过分就行了.大了可就没有舵量了

网友:


网友:

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08/25 08:20pm 发表的内容:
并电阻不行吧?
应该是串,而且是串两个一样的。
就是串两个R=(5K/x%-5k)/2,X%是舵量,应该是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je2004/08/27 03:19pm 发表的内容:
换一个电位器
切换后会出现一个小问题,手柄角度跟舵角不成正比。

网友:

必须用线性电位器.就是X型的.

网友:

大小舵舵量:
R=(5K*x%-5K)/2
x%=90%,R=0.278K
x%=80%,R=0.625K
x%=70%,R=1.07K
x%=60%,R=1.667K
x%=50%,R=2.5K
x%=40%,R=3.75K
x%=30%,R=5.833K
x%=20%,R=10K
x%=10%,R=22.5K

网友:

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08/27 07:49pm 发表的内容:
大小舵舵量:
R=(5K*x%-5K)/2
x%=90%,R=0.278K
x%=80%,R=0.625K
...
db

网友:

原理图是这样吧

网友(2012-01-19):
这样不可靠,万一开关接触不良,或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