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要插在接收机的哪个位置???

楼主(2004-08-26):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控制主电机的就插在油门通道上

网友B:
对呀,

网友C:
车用电调插在第二通道上(FUTABA设备)。

网友D:
看你用的什么设备了

网友E:
可以一个一个地试。无刷电调我就是试出来的。有的通道不行,有的通道行。因为无刷要给接收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