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yyj 我这样用MOSFET对吗?

楼主(2004-08-26):
http://photo.5imx.com/up/0407/20048222303430.jpg

网友:

以前有人发过类似电路的贴子,去找找,拿来参考。
如果红线是将1K电阻短路的话,建议还是保留比较好。

网友:

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sgyyj2004/08/26 09:15am 发表的内容:
以前有人发过类似电路的贴子,去找找,拿来参考。
如果红线是将1K电阻短路的话,建议还是保留比较好。
我拿掉了一个680欧姆的分压电阻,如如果和1K的一起用的话我觉得管子根本不能夹断,所以发高烧,请问好的电调也热吗,我没玩过电动模型。我怀疑原设计是不是弄错了,是680Kd
 http://photo.5imx.com/up/0407/2004772157354.jpg

楼主:

下面引用由propeller2004/08/26 09:21pm 发表的内容:
我拿掉了一个680欧姆的分压电阻,如如果和1K的一起用的话我觉得管子根本不能夹断,所以发高烧,请问好的电调也热吗,我没玩过电动模型。我怀疑原设计是不是弄错了,是680Kd
//photo.5imx.com/up/0407/200 ...
 晕!可能是我搞错了,不是个分压电阻。

网友:

看图 只有一个680欧/0.5W 电阻 , 它是 TAE2453-1的输出上拉电阻,由于TE2453是OC输出,680欧电阻不可以去掉!
正常的电调带负载最大输出(完全)时,FET不热或微温,但在FET工作PWM时,由于开关损耗,工作温度反而会升高些。
根据你所描述情况, 估计是没有按图使用TE2453, 而是用了其他代替造成问题:
1、如果替代件不是OC输出的,则输出驱动高电平电压达不到,因为该IC是5V 工作的,输出FET不能处于完全导通状态造成发热
2、如果替代件输出能力不足,则输出驱动低电平电压达不到,输出FET不能处于完全截止状态造成发热。

楼主:

看来就是换管子给弄的,我用LM358P,没仔细量,输出可以达到10伏以上,指针表量不准,数字表量不出来。不过调速器好用,只是对小功率电机调速作用不明显,只有一定电流输出时调速才明显,从全关到全开,我还是觉得哪有问题,可能就是那个上拉电阻,没有让FET完全截至,要么就是漏电流太大,以至于小电机可以工作。

楼主:

我测了一下,觉得MOSFET有质量问题,我接了一个50W灯泡,并把栅极和源极短路,仍有330mA的电流。按照那个图像来说此时电流应该是零啊。http://photo.5imx.com/up/0407/20048222309170.jpg
BUZ11的

网友:

TAE2453用什么代换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