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VY的几个问题!很菜!

楼主(2004-08-27):
T4VY改装的几个问题!很菜!
1。第五通道是开关通道吧?是不是就是加在遥控器左上角的那个拌把开关?
2。增加第五通道后,接收机第五通道怎么连接?(如:控制收起落架,那么起落架和接收机靠什么连接)
3。我看到还可以增加熄火开关,熄火开关和上面的第五通道是一回事吗?如果不是,是不是就相当于第六通道了?
4。加个飞V翼的混控是加在接收机上还是发射机上?
5。有DIY混控的帖子吗?

网友:

我也在找混控的贴,不过没找到。嘿嘿

楼主:

下面引用由je2004/08/27 03:22pm 发表的内容:
接受机上的第5个通道就是原本的电源接口。再自己加个电源接口就OK啦
还是不太明白!工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

你的接收是什么型号?
熄火开关主是接在油门通道上的.不是第6通道.

网友:

混控,要把升降舵和方向舵电位器换成双联的,我怕国产的质量不好所以没该,一个把控制舵机连动,一个把控制舵机差动。很容易改的,进口电位器太贵了。

网友:

既然菜,最好还是不要改了,弄坏了得不偿失.我看你把f都打成y了.名字都搞不清楚,还改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propeller2004/08/27 04:28pm 发表的内容:
混控,要把升降舵和方向舵电位器换成双联的,我怕国产的质量不好所以没该,一个把控制舵机连动,一个把控制舵机差动。很容易改的,进口电位器太贵了。
贵?我是想买也买不到啊

楼主:

T4VF改装的几个问题!很菜!
1。第五通道是开关通道吧?是不是就是加在遥控器左上角的那个拌把开关?
2。增加第五通道后,接收机第五通道怎么连接?(如:控制收起落架,那么起落架和接收机靠什么连接)

网友:

第5通道是开关通道,开关放在那里随你的便,我是把教练开关的按钮改了。
接收机的第5通道还是要接舵机的,只不过舵机不是比例动作了,只有最大舵量和最小舵量两个动作。
发射机加混控不用换电位器,不过如果你电子玩得少的话还是别自己动手的好,调整有点费劲,不如几十块钱买个接收机的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