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yyj,请指教,t4vf加混控在哪里下手??(芯片fp6335)

楼主(2004-08-29):
附上图片:dc不在家我用摄像头拍的!!反面1.jpg反面2.jpg芯片.jpg正面.jpg请指教!!谢谢!!

网友:

摄像头效果不错。
4VF的芯片是不能直接加混控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电位器换成双连的。但高质量的双连电位器不好找,还得有线性电位器,阻值也要一样,还要能装上。
再就是用芯片做成混控器装在里面。比如用单片机做。
SGYYJ做过这个混控你可以找他要电路图。

楼主:

谢谢!我记得他有做好的成品,可我找不到了!!我现在想做电动的涵道,马力太小,没有办法,只有克克计较了!!!

网友:

我也想玩涵道,我有3810,但我没涵道.哈哈....你是山东临沂的吗?加我QQ:38324205

网友:

我已做成4VF/4YF发射机的混控板。50圆/套。

楼主:

呵呵!!我发QQ的时候打错了!!应该是转速!!你好!!!你有图片吗??来张瞅瞅!!呵呵!!!

网友:

看4VF/4YF发射机的混控板图片: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9/10 11:34am 编辑]

模拟的也可行的,就是比较烦。哈哈!
东西是这个吧: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244